关于OTP储存

楼主: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如下图,该单片的程序存储空间是OTP形式的,我一直搞不明白它要弄成 2K*16 这种表达方式,2K*16 指的是里面有  2K*16bit 的存储空间吗。我现在再找替换该芯片的新主控,新的主控存储空间是8K的,如第二张图,8K  应该是比 2K*16 的空间大的吧。

网友A:
用过合泰的,也是16位的存储空间,约等于同等参数8位的2倍,

你说的8K比2K*16大是对的

网友B:
对,单位不一样转换一下就好了,2K*16bit是2K*2byte=4Kbyte,另一个是8K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合泰的,也是16位的存储空间,约等于同等参数8位的2倍, 你说的8K比2K*16大是对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单位不一样转换一下就好了,2K*16bit是2K*2byte=4Kbyte,另一个是8Kbyte。

嗯嗯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