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种输入模式

楼主:
MCU输入模式有浮空、上拉、下拉、模拟输入这四种模式,如果采用上拉或者下拉模式输入,岂不是把真实的信号强行变成电源VCC或者GND了?这四种模式分别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这个对于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来说很重要

网友A:
具体哪种方式,与信号有很大关系。

悬空输入在未连接输入信号或输入阻抗过高时,容易受环境影响产生干扰信号。上拉或下拉时,有偏置电压,就不会容易有干扰。

另外单片机内部的上拉下拉并不是电阻,通常等效阻值在几十K,配置电流较大,对低功耗应用来说一般就不会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种方式,与信号有很大关系。   悬空输入在未连接输入信号或输入阻抗过高时,容易受环境影 ...

都是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呢

网友B:
输入的信号如果是接通GND有效,这时就要使用上拉,在输入为高阻时,用上拉保持信号维持在高,只有输入信号为GND时,才为低。提高信号的可靠性。反之用下拉。如果输入信号本身带有阻抗,就要采用悬空方式,不然输入阻抗较大时,会被上、下拉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信号如果是接通GND有效,这时就要使用上拉,在输入为高阻时,用上拉保持信号维持在高,只有输入信号 ...

如果输入信号本身带有阻抗-----这个不好做判断啊

网友B:
输入信号对地和对电源的阻抗和信号的高有效或低有效有关,因此在MCU侧确认输入信号,就不考虑输入阻抗,只要判断有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对地和对电源的阻抗和信号的高有效或低有效有关,因此在MCU侧确认输入信号,就不考虑输入阻抗,只 ...

像MCU  一般认为逻辑0的电平是什么区间?还有逻辑1

网友B:
MCU 的IO口,逻辑为0时,要求输入电压小于0.7V,逻辑为1时,要求输入电压高于3.5V(5V电源)。对于输入信号就像一个开关,只在有效状态时才能保证信号的电压,这就需要在无效状态时用上、下拉电阻来保证电压,如果输入信号逻辑0和1时都能保证有效电压,就没必要再进行上、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 的IO口,逻辑为0时,要求输入电压小于0.7V,逻辑为1时,要求输入电压高于3.5V(5V电源)。对于输入信号 ...

MCU 的IO口,逻辑为0时,要求输入电压小于0.7V,逻辑为1时,要求输入电压高于3.5V(5V电源)。你这个说的是5V供电的MCU吧!那3.3和3V的呢

网友:
对于不同电源的MCU,低也是小于0.7V,如果能小于0.3V最佳。高电压需要高于工作电源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