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烧写报错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连接都正常,点开始就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A:
你看编译的结果 是不是有3个erro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编译的结果 是不是有3个errors。

是的,是有3个errors,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ccs太老了,dspcl可能运行不起来,也可能是和你的windows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太老了,dspcl可能运行不起来,也可能是和你的windows不兼容。

系统是win7/32位应该是没问题啊,之前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用得蛮好啊。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CCS的项目设置有问题,需要进行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