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超出时间限制,请检查是否有死循环或程序算法效率低?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代码最好先写好框架,尽量模块化,且for循环太多,导致运行时间太长,应该是影响效率其之一

网友:
算法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算了两次因子,浪费时间,建议做个字符串把第一次因子结果存起来,第二次不用算了,打印就可以。

网友:
在计算因子时直接记录两个,这样只运算开根号次就可以,1000时只要运行31次就可以。

网友A:
程序有个原则:空间换时间,或者时间换空间。你这个情况可以用临时数值的空间换取第二次计算因子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个原则:空间换时间,或者时间换空间。你这个情况可以用临时数值的空间换取第二次计算因子的时间。

谢谢大佬指点,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