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时显时不显的不稳定现象怎么办

楼主:
偶尔会有客户前期调试完成后批量时发现使用过程中有显时不显的情况通常发生这种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找原因:

  1. 检查电路焊接有无虚焊短路的情况,这个问题看似很低级,但却是最容易忽视的,很多阻容件的虚焊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现。
  2. 检查液晶屏软件相关的问题,通常需要检查时序和复位延迟的设定是否正确。
  3. 检查液晶端和主板端的连接是否正常,偶尔会发生由于整体结构件的公差,导致板与板之间的连接器受力而产生接触不良。
  4. 利用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液晶端的输入信号是否稳定,如有问题可以检查MCU之液晶屏之间的硬件匹配。
  5. 检查使用环境是否有强静电干扰现象,如有可以考虑增加外部的防护。
  6. 如果上述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那就只能怀疑是否是器件本身问题,比如买到翻新的芯片或者假冒伪劣产品,通常这个原因问题会集中在某一批次。

以上就是我们长期和客户沟通并分析总结出的原因,如果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可以尝试按照以上的步骤去解决,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带来高质量的服务,如有更多液晶屏方面的问题欢迎和我们一同探讨!

网友A:
遇到第6个问题,“比如买到翻新的芯片或者假冒伪劣产品,通常这个原因问题会集中在某一批次”

咋整呢

网友:
退货要求赔偿, 签供货商合同的时候要注明良品率达99%,要不退货赔偿损失。

网友:
谢谢分享

按照逻辑应该是先检查连接,线路,然后再是信号和时序,当然也可以先检查液晶屏的软件

最后才是查坏境干扰,毕竟有好有坏还不能直接判断环境干扰导致

如果是产品缺陷导致故障率较高的话,应该反馈供应商一起商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第6个问题,“比如买到翻新的芯片或者假冒伪劣产品,通常这个原因问题会集中在某一批次” ...

这种情况肯定是批次性问题了,只能更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