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Q802 3脚电压是几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现在测得3脚电压是3.8V,就减了一个稳压二极管1.2V的电压,还要不要减三极管的导通压降

网友A:
『求问Q802 3脚电压是几伏』

Q802集电极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图中未画出。D811正极接到哪里去了,也未画出。

这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问Q802 3脚电压是几伏』 Q802集电极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图中未画出。D811正极接到哪里去了,也未画出 ...

Q802接的负载,D811正极接的Q801集电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802接的负载,D811正极接的Q801集电极

『Q802接的负载,D811正极接的Q801集电极』

画出来,标注清楚就是了。这么叙述,谁能知道你的 “负载” 是什么?

网友:
元件端口电压好像跟线路中的每个元件都有关系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802接的负载,D811正极接的Q801集电极』 画出来,标注清楚就是了。这么叙述,谁能知道你的 “ ...

具体电路是这样的,然后发一个高电平脉冲让FDV301N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路是这样的,然后发一个高电平脉冲让FDV301N导通

根据此图和文字说明,你的负载有两种状态:一是MOS管关断,相当于开路;二是MOS管导通,相当于短路(MOS管导通电阻相对于1千欧电阻R811可以忽略)。所以Q802集电极电压也要分两种情况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路是这样的,然后发一个高电平脉冲让FDV301N导通

MOS管关断,相当于漏极和源极开路。此时Q802集电极电流为零,该双极型三极管强饱和,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集电极对地电压近似等于发射极对地电压。此时该管基极对地电压等于Q801发射结压降加上D811压降,而该管发射极对地电压等于该管基极对地电压减去发射结压降(该管发射结压降近似等于Q801发射结压降)。于是Q802集电极对地电压近似等于电源电压减去D811压降。首帖说集电极对地电压等于3.8V,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路是这样的,然后发一个高电平脉冲让FDV301N导通

MOS管导通,源极与漏极之间相当于短路。此时Q802有集电极电流,而Q802集电极电流近似等于Q802发射极电流。发射极电流流过R811时产生压降应该等于D811两端电压1.2V。由此可以计算出Q802集电极电流大约1.2mA。至于Q802集电极电压,那当然近似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关断,相当于漏极和源极开路。此时Q802集电极电流为零,该双极型三极管强饱和,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判断该问题需要简化思路,不能硬套。

MOS管导通时,既然是高电平驱动,可见此时MOS管的导通内阻很小,接近短路,Q802集电极电位应接近于0。

MOS管截止时,C811只要充电完毕,那Q802集电极就无电流,无电流则无压降(忽略电压表的那点电流),所以其电位只需判断Q802是否导通,导通则电位等于Q802发射极电位,而发射极电位可由基极电位确定。鉴于R814阻值不大,Q802的基极电流也不大,那R814的压降就不大,可以忽略。因D811正极电位是确定的,那立刻就能大致确定Q802的基极电位,进而得到Q802的集电极电位,于是立刻可知测得的3.8V究竟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