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书《电子工程师自学手册》读书笔记之04--LED点阵和LCD

楼主:
      今天看到了LED点阵和LCD这几章,LED点阵我没有在项目中使用过,只在开发板上玩过,好像在很多大的显示屏上使用比较多。不过这些显示屏肯定不是用MCU一个一个去驱动的,用的是专用驱动IC或者绑定的IC。书上用的是74HC595。这片IC我没有使用过但是看看编号这么大了应该是集成多个功能的数字,8位的串入并出。总之LED点阵没深入使用过。
     至于LCD这个用的比较多了,现在看看小米就知道了,基本每个电子产品都可以装一个,不管有没有用--显得“高大上”但是C51用用LCD1602还能凑合,LCD12864就基本到顶了。那点Flash装个自定义的简易字库基本就快用完了,其它的就没什么空间写其它程序了。书里面用LCD1602作者写的很详细,注释也很详细。

     如果想要显示效果好可以OLCD屏,我可以推荐使用0.96寸的IIC接口的,使用方便,占用资源也不多。C51也可以应付。为了避免打广告的嫌疑,厂家就不说了。万能X宝一搜都是。我使用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刷新率低点,基本肉眼可见,主要是IIC的速率不高,但是C51的MCU也跑不快,小巧实用。自己建个简易字库显示效果还是可以的,下面那个更高级点是彩色的0.96寸OLED屏,接口是SPI4线的显示彩色效果不错(据时也可以IIC通信,但是我没有成功使用),就是价格有点贵。特别说明:OLED显示屏不同于LCD显示屏;OLED是自发光的,所以没有背光,在只通电的情况下OLED显示屏是不会有任何反映,必须有程序正确操作才会显示,请大家注意。特别是时序和指令顺序初始化,都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来才能点亮。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还以为屏坏了。

网友A:
显示顶端的图标是字模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顶端的图标是字模做的吗?

图标也可以自己设计,就是一个数组(缓冲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标也可以自己设计,就是一个数组(缓冲区)

应该是有图像和字模工具生成这种数组吧。以前做lcd的时候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和1楼的方法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图像和字模工具生成这种数组吧。以前做lcd的时候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和1楼的方法一样。

有字模软件,都是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字模软件,都是类似的。

 能不能发个附件,我手里的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附件,我手里的太老了。

我也是旧版本,好久都没有用了

网友:
当时用audiuno接过一个液晶显示屏

printf打印了一个函数

输出后就丢到一边了

网友:
有程式吗?调试看看

网友:
小白一个  在这两向大家多多学习 多多交流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