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导通压降和电流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
*)E结受温度影响,导通压降变化与IsIc有关

PN结的导通压降随温度反向变化,一般认为温度上升一度下降2mV。经仿真测试,在温度27°C,三极管参数Is=1e-13β=100β-=1Ic=1mA条件下,E结单位温度压降改变量-2mV/°C(“-”号表示变化相反);而Is每缩小10倍,就递减0.2 mV/°C,温度变量∆tE结压降减量∆Vbe=-∆t[2-0.2(N-13)]( NIs的指数)。例如Is=1e-18指数N=18∆Vbe=-∆t(2-0.2*5)=-∆t(1)(mV)。仿真验证如下,Is=1e-16,即∆Vbe=-∆t(2-0.2*3)=102.2mV

网友A:
E结压降随单位集电极电流(mA)增大而以3mV递减,即-3mV/(Ic-1)mA,故温度改变,E结压降变量计算修改为,∆Vbe=-∆t[2-0.2(N-13)]+3(Ic-1)(mV),例如下电路,Ic=3.7mA,即∆Vbe=-102.2+3(3.7-1)=-94.1mV。仿真验证如下。

网友:
好细节,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结压降随单位集电极电流(mA)增大而以3mV递减,即-3mV/(Ic-1)mA,故温度改变,E结压降变量计算修改为,W ...

*),温度上升,基极电流增量∆Ibe=Vbe/Rb,将Rb=(Vcc-Vbe)/IbeVbe=VtLn(Ie/Is)代入整理得,∆Ibe=Ibe∆Vbe/[Vcc-VtLn(Ie/Is)]

例如上述两图,∆Ibe=1000(10e-6)(102.2e-3)/[6000-VtLn(1.01e+13)]=1.956e-7=0.1956uA(其中“1000”是Rb单位K)

∆Ibe=1000(37e-6)(94.1e-3)/[6000-VtLn(3.7e+13)]=0.6706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上升,基极电流增量∆Ibe=∆Vbe/Rb,将Rb=(Vcc-Vbe)/Ibe,Vbe=VtLn(Ie/Is)代入整理得 ...

如果放大参数β100,先按照公式计算出∆Ibe’,然后以实际β代入Ibe=∆Ibe’100/β计算。例如∆Ibe’=0.1956uA,∆Ibe=0.1956*100/70=0.279uA如下图。

网友B:
图中的温度值是怎么得到的,仿真软件仿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温度值是怎么得到的,仿真软件仿出的?

在以下栏目设置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以下栏目设置温度

有了上述的定量分析,就可以计算以下的三极管工作点的温度补偿的电路参数。

*),用PN结的温度补偿

基极电流随温度的改变量∆Ibe,必须被分流掉,才能保持Ibe不变。一个Is参数一样的二极管直接并联E结,Id=Ie=IsExp(Vbe/Vt);温度改变,电流变量∆IdIc=Ibe,显然基极电流与二极管导通电流改变不一致,不能实现合适的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上述的定量分析,就可以计算以下的三极管工作点的温度补偿的电路参数。 *),用PN结的温度补偿 ...

串接电阻Rd限制二极管导通电流为基极电流及其增量的1/10,即Id=0.1(Ie/β+2Ibe)就补偿合适,温度上升后Ibe保持不变。如下图,

温升73°C,基极电流增量∆Ibe=1000(10e-6)(102.2e-3)/[6000-VtLn(1.01e+13)]=0.1956uA,即Id=0.1(1010/100+2*0.1956)=1.05uA,输入电流,

Ii=Ib+Id=11.05uAVbe=VtLn[(1e-3)/(1e-16)]=774.4mV,基极电阻,

Rb=(Vcc-Vbe)/Ii=(6000-774.4)/11.05=472.9K,又二极管压降,

Vd=VtLn(1.05e+10)=596.9mV,串接电阻,

Rd=(774.4-596.9)/1.05=169K,搭建电路仿真,温度从27°C上升的100°CIc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