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8V2板子连接BlueNRG GUI 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参与回复

最近买的STEVAL-IDB008V2开发板,通过 BlueNRG-1_2 DK 3.2.1 工具烧录,提示成功。  BlueNRG-X Flasher Utility 4.1.0 烧录也提示烧录成功。但是连接BLUENRG GUI提示找不到设备,没有固件号显示。

我认为是STEVAL-IDB008V2开发板的MCU芯片没有软件,型号是STM32L151CB,尝试使用JLINK烧录,起始地址是0x8000000,结果烧录失败。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我的烧录方式有误吗?谢谢。

网友A:
STM32L151CB肯定是有固件,不然电脑不会有虚拟串口,而且他的固件不要刷。

网友A:
navigator点flash和run有没有反应?

网友:
刷STM32的固件需要进入DFU模式

网友:
具体参考这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vigator点flash和run有没有反应?

谢谢回复。BlueNRG-2 Navigator点flash和run可以烧写成功,并运行。

网友:
有点不明白BlueNRG GUI右上角的 ??HW 和 ??FW 是什么意思,是蓝牙芯片的固件没有,还是开发板固件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151CB肯定是有固件,不然电脑不会有虚拟串口,而且他的固件不要刷。

刚收到的新开发板,没有刷软件,连接电脑就有GUI识别不了这个问题了。也尝试重新安装GUI软件。

网友:
感谢虾哥,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