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手环的主控选型

楼主:
蓝牙手环的主控选型

1.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不仅仅是带OLED,而且带安卓或者是苹果系统,这种主控芯片一般都是哪些型号?主流是哪些品牌从MCU?一般的MCU是没办法做的,毕竟要跑系统,需要很大的falsh空间,需要高频

2.关于电池的电量检测也是不用电量计去做的吧,毕竟国内的电量计很少,几乎没有。国外的很贵。用MCU的AD口去采集电压换算成电量,蓝牙耳机好像很多都是那样做的!

网友:
手环上的单片机,不需要太复杂功能,通常支持蓝牙、功耗够低就可以。

网友A:
Nordic,TI,安森美非常多的。OLED屏幕驱动要求不高,所以只要功耗低的SOC芯片基本都能做手环。

网友:
而且手环带Android或者苹果系统的我没见过,手表倒是有。

网友:
国内的电量计很少,几乎没有,是的

用MCU的AD口去采集电压换算成电量,完全可以。

蓝牙耳机好像很多都是那样做的,是的。

话说回来了,华为和小米的就不一样,但中小公司没几家能比过人家的,拆解一下看看人家也有用国外芯片的,也有国产的。手环这种大众消费品电子产品,一旦做出来,就必须面临跟人家拼价格的囧地。

网友:
功耗低,性能强,价格性价比高,就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rdic,TI,安森美非常多的。OLED屏幕驱动要求不高,所以只要功耗低的SOC芯片基本都能做手环。

如果要驱动5寸以上的  对MCU有哪些要求  重点考虑主频还有内存空间的大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驱动5寸以上的  对MCU有哪些要求  重点考虑主频还有内存空间的大小吗

主要看是多少分辨率的,和几寸没有关系,5寸那就不是携带设备了吧,一般分辨率高的都会采用SDRAM,对主控的RAM不会要求太高。主频问题,这个要综合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是多少分辨率的,和几寸没有关系,5寸那就不是携带设备了吧,一般分辨率高的都会采用SDRAM,对主控 ...

一般分辨率高的都会采用SDRAM---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分辨率高的都会采用SDRAM---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内部RAM不够了。

网友B:
一般要多少呢  假如120*340的话?那SDRAM是啥?不是MCU本身的硬件参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多少呢  假如120*340的话?那SDRAM是啥?不是MCU本身的硬件参数吧?

就拿你这个分辨率举例,采用16位的彩色,120x340x16/8=81600=79.7kB,那么就需要占用79kB的RAM,当然,这是采用显存的方式显示,如果是没有显存的方式显示,那就对RAM要求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拿你这个分辨率举例,采用16位的彩色,120x340x16/8=81600=79.7kB,那么就需要占用79kB的RAM,当然,这 ...

120x340x16/8=81600=79.7kB-----原来是这样去算需要的RAM大小,你这个分辨率和字节扯上关系  没看懂  版主  再赐教下*16/8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拿你这个分辨率举例,采用16位的彩色,120x340x16/8=81600=79.7kB,那么就需要占用79kB的RAM,当然,这 ...

显存是啥意思?把采样的图形先缓存到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x340x16/8=81600=79.7kB-----原来是这样去算需要的RAM大小,你这个分辨率和字节扯上关系  没看懂 ...

一个字节等于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是啥意思?把采样的图形先缓存到RAM?

先在本地有一块存储空间,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这是这一块存储空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节等于8位。

那像素/分辨率 和多少位相乘是啥意思呢120x340x1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像素/分辨率 和多少位相乘是啥意思呢120x340x16

120x340分辨率的屏幕,那么行就由120个像素组成,列就由340个像素组成。

一个像素又需要由多少个位组成,也就是后面的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x340分辨率的屏幕,那么行就由120个像素组成,列就由340个像素组成。 一个像素又需要由多少个位组 ...

谢谢版主   那么这个多少位的像素怎么理解呢?比如8位的像素和16位的像素,一般多少位都是用来描述芯片或者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拿你这个分辨率举例,采用16位的彩色,120x340x16/8=81600=79.7kB,那么就需要占用79kB的RAM,当然,这 ...

不采用显存有没有其他方法?还是说显存的方法更好?图像的信息最终不应该也存到flash里面吗?RAM断电之后图像信息岂不会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那么这个多少位的像素怎么理解呢?比如8位的像素和16位的像素,一般多少位都是用来 ...

具体用什么MCU还是得看你屏幕得要求,接口,总之不是一个公式就能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采用显存有没有其他方法?还是说显存的方法更好?图像的信息最终不应该也存到flash里面吗?RAM断电之后 ...

不用显存当然也可以,但是用显存显示效果会好,处理也方便。你掉电了屏幕都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显存当然也可以,但是用显存显示效果会好,处理也方便。你掉电了屏幕都不显示了。

芯片的显存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显存怎么理解呢

开辟一块内存用于存储屏幕显示得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辟一块内存用于存储屏幕显示得内容

那不用显存 还能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用显存 还能怎么处理

直接往屏幕写要显示的内容,一般OLED就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