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16标准字库的使用方法

楼主:
ssd1306可以显示8*8点阵的英文和数字,但这不是ssd1306这个显示屏自带的功能,是继承了MicroPython的内置库‘framebuf’,framebuf的text方法可以直接显示ASCII码支持的符号。

想要显示16*16点阵的汉字,16*8的英文数字,就只能自建字库,或者使用标准字库,ASC16字库是个不错的选择。

ASC16的文件结构

ASC16是二进制文件,每16个字节表示一个16*8的字符点阵,按ASCII码顺序存放。

获取点阵

file = open('ASC16', 'rb')
file.seek(ord('A') * 16)
font_code = file.read(16)

屏幕输出

import framebuf
fb = framebuf.FrameBuffer(bytearray(font_code), 8, 16, framebuf.MONO_HLSB)

#省略ssd136初始化

display.blit(fb, 0, 0)
display.show()

因为ASC16的字库是水平排列的,所以用framebuf.MONO_HLSB

网友A:
标准16点阵汉字库用法也差不多,使用双字节表示一个汉字。

另外还有12点阵的字库,使用就稍微麻烦一点了。

网友:
没有字库在屏幕上显示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16点阵汉字库用法也差不多,使用双字节表示一个汉字。   另外还有12点阵的字库,使用就稍微 ...

好不容易找到ASC16字库了,请问在哪找到可以像这个字库一样使用的标准16点阵汉字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找到ASC16字库了,请问在哪找到可以像这个字库一样使用的标准16点阵汉字库?

网上可以搜索到,或者找一个DOS下的汉字系统软件(如ucdos),一般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可以搜索到,或者找一个DOS下的汉字系统软件(如ucdos),一般都带。

一通找后发现最近有人做了:

MicroPython中文字库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

AntonVanke/MicroPython-Chinese-Font: MicroPython 的中文字库,使 MicroPython 能够显示中文 (gith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