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R02 + D1CS-D54] - 1:装配(独特的线色 + 独特的标注)

楼主:
传感器已经搭载上了:

并且,按照之前的经验焊接了两个转接板:

对照了pdf,才发现了问题。

独特的线色 - 红色是接GND。

独特的标注 - 文件中说的是“GND”,没有提到线的颜色。实际的插头上有红黄蓝三根线,应该将红线接地吗?如果接错,有没有极性保护,这些都还在思索中...

网友A:
楼主电路图上传遇到问题啦?没有看到电路图呢。

网友:
期待看到后续的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图上传遇到问题啦?没有看到电路图呢。

补上了。

网友:
这个线材颜色定义的确是个问题,一般常规的线材定义都是红色是VCC,所以我们后面优化为三根线的了。颜色是红黄蓝,红色是VCC,黄色是信号输出,蓝色是GND

网友:
线材颜色在第7页尺寸图有标明,不过电路图没标明的确是个问题,我反馈下,后续会增电路图也增加对应的线芯颜色,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anQi 发表于 2021-8-27 08:11 接线图:   线材颜色在第7页尺寸图有标明,不过电路图没标明的 ...

“红黄蓝”也不合适,合适的是:红蓝黑 或者 红绿黑 或者 红白黑。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