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线通信系统中,如何给从机自动分配地址。

楼主:
在总线通信系统中,如何给从机自动分配地址。

目前,从机的地址设定是采用的硬件方式:拨码开关。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不用硬件分配地址,采用主机扫描方式给从机自动分配地址,采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请教了。。。

网友A:
用协议实现。思路:主机发起地址分配广播指令,哪个从机先响应则分配某个地址给该从机。从机需要一个唯一ID,根据ID来计算延时,即接到地址分配指令先判断自己是否已分配地址,没有则根据ID用一个算法来延时,延时期间和结束时先判断总线是否被占用,空闲则回应,同时检测回应是否被其它从机干扰,无干扰则根据主机下发地址进行设定。此法在网络规模不是很大时效率较高。如果规模较大,需要分批投入。

网友B:
要做协议,要探测,麻烦了,还是拨码固定吧简单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协议实现。思路:主机发起地址分配广播指令,哪个从机先响应则分配某个地址给该从机。从机需要一个唯一ID ...

感觉操作起来有点麻烦的,根据你的思路理一下,先谢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做协议,要探测,麻烦了,还是拨码固定吧简单的多。

我也觉得挺麻烦的,先看看实际情况,看有其他方案可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挺麻烦的,先看看实际情况,看有其他方案可替代

是的,要搞自动地址你又涉及到地址规划,分配,除重,动态还是固定等等,各种繁琐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操作起来有点麻烦的,根据你的思路理一下,先谢了 !

这事就不可能简单,其中还涉及大量工艺问题要解决,但此思路俺用了快20年,实际效果不错。

网友:
拨码开关感觉还是简单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