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选型的时候该看哪些参数呢?哪位大佬来讲一下哈

楼主:
大佬们,TVS选型该看哪些参数呢?下面的这些参数看的我一头雾水, 到底选的时候要看哪些参数呢?来个大佬讲一下 好不

网友A:
TVS 的功能為保護電路避免被高壓破壞,

輸入電壓越高, 吸入的電流越大,

目的是將輸入的電壓以功率形式消耗掉,

因此這最高電壓 Vc (V) 不應該超過被保護零件的最高耐壓

Ipp (max. peak pulse current) 這個項目

需要以零件位置上最大的操作電流為基礎條件

Vc * Ipp = Pd

確定需要使用的功率範圍是否符合需求

例如 : 照片中顯示的零件 SMBJ5.0 為 600W = 9.2V * 65.2A

意思是這零件在作為 5V 的正常操作電壓時,

可以承受最大 600W 的能量衝擊

如果電路上沒有 65.2A 的機會時, 應該選擇功率較低的元件

畢竟這與元件的成本有關係

如果電路上有大於 65.2A 的電流在流動, 應該考慮提高一個等級來使用

否則有可能會有燒毀零件的風險

网友B:
楼主这份说明书中有曲线图没有?若有曲线图,比较容易说明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份说明书中有曲线图没有?若有曲线图,比较容易说明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規格書中的曲線圖, 請參考夾檔SMBJ 電器特性

個人以為對於零件選擇沒有太多的幫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份说明书中有曲线图没有?若有曲线图,比较容易说明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有曲线图,现在是一头雾水 啥也不懂,好累 ,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这些东西,三极管的选型也不知道该看哪些参数

网友:
TVS和稳压管的选取基本上一样的,有时也需要考虑漏电流Ir

TVS由于用途可能不同关注的也不一样

Vrwm是最大反向工作电压,理解为指关断电压,TVS用来保护VOUT后端负载,VOUT的电压为5V,那么Vrwm的电压就需要大于或者等于5V,1.1~1.2倍来选
Max.Clamping Voltage@Ipp是 最大箝位电压

Ipp,Maximum Peak Pulse Power 最大脉冲峰值电流

其他考虑的不多,比如测试电流

网友D:
有个讨论贴,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85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曲线图,现在是一头雾水 啥也不懂,好累 ,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这些东西,三极管的选型也不知道该看哪些参 ...

有曲线图,那就贴出来嘛。最好是整个datasheet都贴出来。别光喊 “好累”。

网友:
1 最小击穿电压VBR

最小击穿电压VBR 等于1 mA 的测试电流通过TVS时,TVS 两极的电压值。VBR 根据其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分为两种:VBR(5%)与VBR(10%)。

2 额定反向工作电压VWM

TVS反向工作时,在规定的IR条件下,TVS两极的电压值称为额定反向工作电压VWM.一般情况,VWM=(0.8~0.9)VBR,离散度为5%的TVS,VWM=0.85VBR(5%);离散度为10%的TVS,VWM=0.81VBR(10%)。VWM值的选择要适中,VWM值既要大于等于US(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又要与US值相接近,选择太大或太小都不能安全可靠保护电路。

3 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IPP

TVS 反向工作时,在规定的脉冲条件下,TVS 允许通过的最大峰值脉冲电流称为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峰值脉冲电流IPP应大于电路瞬态浪涌电流。

4 最大钳位电压VC

当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其两极的最大峰值电压为最大钳位电压。VC为TVS的电压保护水平,是选用TVS 十分关键的参数,应小于被保护电路耐压水平UW,否则TVS 将失去保护作用。TVS 钳位系数等于VC VBR ,钳位系数取值一般在1.2~1.4范围内。

5 峰值脉冲功率Ppp

峰值脉冲功率等于TVS允许通过的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与最大箝位电压VC 的乘积。Ppp 值与脉冲波形、脉冲时间及环境温度有关。在应用中要根据电路的特性和工作环境确定电路预期瞬态浪涌电流及可能出现的瞬态浪涌脉冲功率,峰值脉冲功率Ppp 应考虑20%的安全裕量,据此确定TVS额定脉冲功率Pppm.额定脉冲功率应大于被保护器件或线路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同时,电路设计必须认真考虑重复施加脉冲能量的累积,其能量不应超过TVS器件的脉冲能量额定值。

6 反向漏电流ID

当额定反向工作电压VWM 加于TVS两极时,TVS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TVS 的电流称为反向漏电流,ID值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曲线图,那就贴出来嘛。最好是整个datasheet都贴出来。别光喊 “好累”。

好的 哥 ,我马上贴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曲线图,那就贴出来嘛。最好是整个datasheet都贴出来。别光喊 “好累”。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19002.pdf

这个地址就是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个讨论贴,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856-1-1.html

感谢,但还是有点糊涂,这个TVS的主要作用是ESD保护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但还是有点糊涂,这个TVS的主要作用是ESD保护吗

专用防静电的TVS,有人叫ESD二极管,结电容值要低,pF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19002.pdf   这个地址就是datasheet

你这篇datasheet里面没有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还是看9楼回复内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专用防静电的TVS,有人叫ESD二极管,结电容值要低,pF级别

那电源接通电源瞬间的浪涌电流通过什么来保护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篇datasheet里面没有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还是看9楼回复内容吧。

哥 有没有关于功率三极管选型的资料?也分享一下,初学设计太难了,有很多问题不知道问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源接通电源瞬间的浪涌电流通过什么来保护呢?

TV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 有没有关于功率三极管选型的资料?也分享一下,初学设计太难了,有很多问题不知道问谁   & ...

『有很多问题不知道问谁』

到eeworld来问就是了。论坛里面高手如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VS 的功能為保護電路避免被高壓破壞, 輸入電壓越高, 吸入的電流越大, 目的是將輸入的電壓以功率形式 ...

老哥 这个字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这个字有点看不懂呀

中國字呀 !! 不懂您的意思 !! 是因為是繁體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