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1 router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问题,layout中摆件后,在router中走线,点击保存,软件就会卡死,下方进度正在保存20%。

网友A:
如果排除电脑配置问题,比如显卡

走线卡顿,卡死机器,并且不能保存,应该软件本身的问题,缺失某个模块

保存就卡死机器,铺铜还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电脑配置问题,比如显卡 走线卡顿,卡死机器,并且不能保存,应该软件本身的问题,缺失某个模块 ...

试了下,好像跟邮票孔有关,但是邮票孔封装在之前的设计上没有出过问题,但是目前的板子在原来的封装上有过调整,主要是删掉了一些,并调整了位置,在router中走线软件就会死机,在layout下走线就没有问题。这个可能是哪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好像跟邮票孔有关,但是邮票孔封装在之前的设计上没有出过问题,但是目前的板子在原来的封装上有 ...

运行邮票孔封装封装,电脑运算量大么

单独打卡邮票孔封装文件,另存为能打开的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电脑配置问题,比如显卡 走线卡顿,卡死机器,并且不能保存,应该软件本身的问题,缺失某个模块 ...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在AD里碰到过。

网友: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只能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