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经常击穿

楼主:
本是想测试两个MOS管的漏极电流,可发现Q1这个管子DS经常击穿,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Q1和Q2漏极源极之间承受的最大电压才5V,而且串联了100欧电阻,Q1漏极源极之间几乎不可能击穿。

恐怕还是MOS管门极输入处有问题。

网友:
Q1的源极网络标号为什么为PGND?

网友B:
先说说是怎么判定DS击穿的,又是怎么个“经常”。

网友C:
是单边导通了还是真的击穿了

网友:
没搞懂,你说的DS击穿是没导通呢还是直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和Q2漏极源极之间承受的最大电压才5V,而且串联了100欧电阻,Q1漏极源极之间几乎不可能击穿。 恐怕 ...

我是想测MOSFET的静态电流,我现在把R1 R2改成1Ω就没有出现击穿的现象了,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2上的电压却是0V,觉得这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单边导通了还是真的击穿了

真击穿了,我是想测MOSFET的静态电流,我现在把R1 R2改成1Ω就没有出现击穿的现象了,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2上的电压却是0V,觉得这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是怎么判定DS击穿的,又是怎么个“经常”。

我是想测MOSFET的静态电流,我现在把R1 R2改成1Ω就没有出现击穿的现象了,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2上的电压却是0V,觉得这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测MOSFET的静态电流,我现在把R1 R2改成1Ω就没有出现击穿的现象了,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 ...

{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2上的电压却是0V,觉得这不正常}

R1R2两端电压不等,也就是说R1R2中电流不等,完全正常。毕竟还有个电阻R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测MOSFET的静态电流,我现在把R1 R2改成1Ω就没有出现击穿的现象了,但是R1的电压是160uV 而R ...

还是没有说怎么判断“击穿”,怎么又是“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