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当前双列直插的16位或32位单片机,价位在2-6元之间的,请推荐几个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当前双列直插的16位或32位单片机,价位在2-6元之间的,请推荐几个

网友A:
推荐不了,当前非常时期,只能你自己去找。

网友B:
现在各家基本都在缺货,给你真推荐了估计你也得自己去问下有没有货。并且目前价格真不好确定是多少。你也没提供你需要的具体参数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不了,当前非常时期,只能你自己去找。

非常感谢。请按涨价之前的推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各家基本都在缺货,给你真推荐了估计你也得自己去问下有没有货。并且目前价格真不好确定是多少。你也没 ...

非常感谢。请按涨价之前的推荐即可,

网友:
以前大家都用的价格低的芯片现在都很高,以前大家都不怎么用的芯片价格目前还不是很高,以后就难说了。总之,没人能推荐给你价格好的芯片,市场上去抓吧。靠你运气。

不敢推荐的芯片倒是有:xxx32 哈哈。兼容xxx32的国产片价格也都跟着涨了。

网友C:
看你要双列直插的,那估计是玩一玩。如果是玩一玩就不要去问价格了。看怎么好玩,资料齐全,好上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请按涨价之前的推荐即可,

那可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双列直插的,那估计是玩一玩。如果是玩一玩就不要去问价格了。看怎么好玩,资料齐全,好上手就行了。 ...

不是玩,是批量用的。

网友E:
现在双列直插的单片机基本找不到,还是直接选择贴片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双列直插的单片机基本找不到,还是直接选择贴片封装。

非常感谢,但是STC 就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玩,是批量用的。

批量用为什么要用双列直插呢?体积大,价格也不好,生产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