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ar编译出的ram比规格书大??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r7fc004的芯片,为何iar编译出来比规格书(8k)大也能正常编译且正常运行

请问谁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因为 IAR编译瑞萨的是哪里需要设置不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因为 IAR编译瑞萨的是哪里需要设置不对么

也不知道为何,我自己ap4生成了一个,重新建立一个iar的工程,都不能超8k的ram的,符合逻辑,为啥有的项目可以超过,那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为何,我自己ap4生成了一个,重新建立一个iar的工程,都不能超8k的ram的,符合逻辑,为啥有的项 ...

如果是Keil好像都编译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eil好像都编译不过去。

对,是的,基本上超了,肯定报空间不够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是的,基本上超了,肯定报空间不够错误。

你看看IAR使用堆创建的变量是不是也算在【readwrite】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IAR使用堆创建的变量是不是也算在【readwrite】中。

heap我都没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ap我都没有用的。

没用过IAR,这个问题着实有点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IAR,这个问题着实有点迷。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