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串口打印霍尔传感器Si7210数据

楼主:
EFM32PG22 Dev Kit板载了一颗I2C接口的数字霍尔传感器Si7210,主要参数如下:

可见其特点是超级低功耗,还内置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附上数据手册:

霍尔传感器同样是挂载了i2c总线下面:

开启霍尔传感器

开启霍尔传感器驱动,十分贴心的给出了示例代码,copy过去就能直接用,这是我最喜欢ss5的原因之一。

添加测试代码

测试结果如下,手头没有磁铁和相关测试工具,也不好定性或者定量评价这个传感器的性能:

网友A:
手头没有磁铁和相关测试工具,也不好定性或者定量评价这个传感器的性能---找个耳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磁铁和相关测试工具,也不好定性或者定量评价这个传感器的性能---找个耳机就可以了。

还真没有……平常不听歌

网友:
用手机靠近的话数值应该也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