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今天刚装了个win11系统,往单片机里面下载hex文件的时候没有反应,检测不到单片机,我以为是单片机有问题了,换了台电脑又可以下载了。我怀疑是win11端口的问题,我看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com1端口,实验板插入电脑有声音提示,但是下载不进程序。

网友A:
好了,我查看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缺少了CH340串口驱动,下载了驱动安装之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我查看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缺少了CH340串口驱动,下载了驱动安装之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谢谢找错分享

CH340串口驱动是必须的

网友:
CH340这类串口桥必须安装驱动,本身不算是Windows的标准基础设备,所以仅靠操作系统无法使用。

网友B:
一看到这个问题,感觉就是驱动的问题,电脑默认都会有一个COM1。

话说windows11好用吗?

网友:
win11出来了吗?

网友:
嗯,正式版应该是还没出来,预览版出来,感觉还行,比10强太多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系统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这个问题,感觉就是驱动的问题,电脑默认都会有一个COM1。 话说windows11好用吗?

个人觉得比10好用多了,但也有不好用的功能,右键菜单就不好用,总体来说,系统流畅,BUG没10多

网友:
win10 pro可以直接升级成win11 吗?

网友:
那不知道,我是直接C盘格了安装的,很早的时候升级过系统,但感觉升级的系统运行速度慢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