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 按键测试范例以及串口输出范例

楼主:
Si V5提供了很多范例代码,本次测试的依然是不到操作系统的裸奔程序

通过菜单的New project wizard功能,选择不同的范例,都可以完成案例的测试

按键范例

 其中引脚配置为

  PB03设置为按键

  LED对应的引脚是PA04

 按照向导生成的代码直接编译并下载到板子后就能正常实现功能

具体实现代码 如下:

编译中:

 编译结果:  下载至板子:

 运行结果

串口的范例

  串口运行的结果

范例运行均没有问题。

只是想在按键范例中添加串口功能时出现权限错误或者头文件不存在错误,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在按键范例中添加串口功能时出现的什么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按键范例中添加串口功能时出现的什么错误呢

出现文件拒绝访问以及文件头文件找不到的错误

网友:
SimplicityStudio/v5/developer/sdks/gecko_sdk_suite/v3.2/platform/service/system/src/sl_system_init.c:39:1: fatal error: opening dependency file gecko_sdk_3.2.1/platform/service/system/src/sl_system_init.d: Permission denied

网友:
可能添加的方式不太对,可以咨询一下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