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只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复合赋值运算符的一种

|= 位逻辑或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合赋值运算符的一种 |= 位逻辑或赋值

|=0x01,只将BIT0修改为1,0x02只修改BIT1...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1,只将BIT0修改为1,0x02只修改BIT1...

430单片机常用这种位运算

网友:
MSP430单片机的通用I/O口设置分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4655-1-1.html

网友:
先或上指定位为1,然后再赋值。也就是PX = PX | 0x01,最后PX的第0位会被赋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