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cadence中 想要在PCB设计中预留元器件的位置,在原理中该怎么操作 ?

楼主:
在 cadence中 想要在PCB设计中预留元器件的位置,在原理中该怎么操作 才能达到预留的目的?如以下图中的元器件,我只想以后在PCB设计中留出它的位置,有丝印,但不实际安装,在原理图中该怎么操作呀?

网友A:
原理图与PCB正常画,VALUE设为NC。BOOM中去掉这个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原理图上正常放置,PCB也正常设计,预留位置。

装配清单为0,感觉这样不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与PCB正常画,VALUE设为NC。BOOM中去掉这个器件就可以了。

我用的HDL画图,不知道怎么把VALUE改成NC 请大佬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HDL画图,不知道怎么把VALUE改成NC 请大佬教一下

点击对应的元件打开他的参数设置页面,在页面里把value这个值改成NC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击对应的元件打开他的参数设置页面,在页面里把value这个值改成NC就可以了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正常放置,PCB也正常设计,预留位置。 装配清单为0,感觉这样不乱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B:
在PCB设计中留出它的位置,有丝印,但不实际安装的器件很多,比如0欧电阻,还比如,需要调试的电阻,大小不确定,或者买不来合适阻值的,可以并联几个电阻,预留位置

这样搞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PCB设计中留出它的位置,有丝印,但不实际安装的器件很多,比如0欧电阻,还比如,需要调试的电阻,大小 ...

那就像你说的 把装配单里面的减掉就可以了吗?装配单是跟光绘文件一起出?

网友:
有个管理器,在里面可以设置元件为NC可见或者不可见

这样做出来的PCB不会变,但是贴片生产文件就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像你说的 把装配单里面的减掉就可以了吗?装配单是跟光绘文件一起出?

光绘是必须的,因为要在PCB板上留下丝印

PCB 板上不是要留下丝印吗

莫非是要到某创打样板,然后一起配元件焊接一条龙完成?

最后另附元件清单即可

或按10楼的做,但不知道能否包装有该元件的丝印

网友E:
选中需要选焊的器件--右键--选择attributes---add一项 bom_ignore,在value中填写true。

出BOM的选项中把Apply Filters这个勾选上

这样输出来的BOM选焊的就没有了。一般我们会在原理图上把选焊的器件打成灰色,让人家看图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中需要选焊的器件--右键--选择attributes---add一项 bom_ignore,在value中填写true。 出BOM的选项中 ...

你这是PADS 的做法,楼主说的是allegro

网友:
正常画就行,电容值后面加标志,100n_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