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运放

楼主:
射频运放输入输出端内部50欧姆阻抗匹配啥意思啊?

和其他运放自行外部阻抗匹配有什么不同?

听说是输入输出内部匹配了后,则不管后级输入阻抗(无论是1M欧姆还是50欧姆),RF放大器输出端输出信号都保持不变

有点懵,我寻思着不是应该假设后级(假设是示波器)为50欧姆时,输出为X,那1M欧姆不应该就为2*X吗?

网友A:
输入阻抗变化不影响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匹配好了
上个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变化不影响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匹配好了上个图片

输出阻抗图片
每个点都是50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阻抗图片每个点都是50欧左右

输入输出阻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