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无法仿真调试

楼主:
使用了ap4生成代码,然后cs+ for ca新建工程,添加c文件后,然后根据r_option_ca.txt文件里的内容设置了Link Options里面的device配置,但是不能进入仿真,直接用RFPV3烧写hex文件,单片机也没有运行,电源的电流都是0,同时的方式,我生成了iar的工程,iar可以调试,也可以直接用RFPV3烧写iar生成的hex文件,都能运行,请问cs+怎么设置才能正常调试,以及hex文件弄运行呢?

单片机型号L13,RL78 - R5F10WMG

cs+ 版本CS+ for CA,CX V4.02.00

网友A:
【电源的电流都是0】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电流都是0】这是什么意思?

其他方式解决了,只能用cs+自带生成工具编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