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比数字表的温票小

楼主:
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比数字表的温票小,我平时使用比较多的是市场常见到的万用表,有同事说数字表的温漂大。所以想问问是不是机械的温漂小一些吗,还是因为使用的表档次不行。

网友A:
机械式万用表的温漂并不小。

数字式万用表的温漂则要看该表设计和用料,设计不当用料较次的数字表当然温漂比较大,良好设计用料考究的数字表温漂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
不管怎么说,现在几乎没有公司用机械万用表了,如果觉得误差大,可以买高端一点的,比如福禄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万用表的温漂并不小。 数字式万用表的温漂则要看该表设计和用料,设计不当用料较次的数字表当然温 ...

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也有用料的问题,还是与材料无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也有用料的问题,还是与材料无关呢

『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也有用料的问题,还是与材料无关呢』

当然与用料有关。

机械表(指针式万用表)里面有很多电阻,这些电阻都是具有一定温度系数的。各电阻的温度系数直接决定了整块表的温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万用表是不是也有用料的问题,还是与材料无关呢』 当然与用料有关。 机械表(指针式万用表)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机械表的温漂只取决于材料特性与测量原理关系不大。

数字表主要取决于设计,材料特性其次。我的理解是:半导体的温漂本身就大。好的设计会有较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机械表的温漂只取决于材料特性与测量原理关系不大。 数字表主要取决于设计,材料特性 ...

打开数字表看,里面也有很多个电阻。这些电阻的温度系数,同样决定了整块表的温漂。

数字表里面必有AD转换,数字表里面的AD转换通常为双积分式,而双积分AD转换确实是很巧妙地避免了温度的影响。这可以说是 “好的设计”。

网友:
看来还是越贵的万用表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