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交流信号的处理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220mV的交流电,不明白后续的电路是什么作用,最后输出的P和N都是什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么?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220mV的交流电』

“输入” 总要有两条线,图中只有一条,另一条是AGND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220mV的交流电』 “输入” 总要有两条线,图中只有一条,另一条是AGND么? ...

对,另一条直接接GN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另一条直接接GND了

既然 “输入” 两条线中一条接AGND,那么该图应该画成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另一条直接接GND了

再变形一下,就是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另一条直接接GND了

至于 “后续的电路是什么作用,最后输出的P和N都是什么?” 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种电路交流110V 与220V之间转换 在蓄电池充电器上非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