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应用开发实战系列一: Helloworld最小系统

楼主:
关键词:RVB2601、RISC-V开发板、例程,低功耗,玄铁E906,RISC-V MCU,上手,好用,控制,WiFi&BLE

1. 引言

RVB2601开发板是基于CH2601芯片设计的生态开发板,其具有丰富的外设功能和联网功能,可以开发设计出很多有趣的应用。为了开发者更好的了解如何在CH2601上开发应用,本文介绍了如何移植对接CH2601芯片到YoC最小系统,开发第一个我的helloworld程序。

整个开发移植工作,我们都全部基于剑池CDK集成开发环境进行开发。剑池CDK以极简开发为理念,是专业为IoT应用开发打造的集成开发环境。它在不改变用户开发习惯的基础上,全面接入云端开发资源,结合 图形化的OSTracer、Profiling等调试分析工具,加速用户产品开发。想要了解更多剑池CDK开发信息,请前往平头哥芯片开发社区里集成开发环境获取更多。

建议在在看本文之前,先详细看下RVB2601开发板快速上手教程。本例程名为ch2601_helloworld_demo,可以通过CDK直接从OCC拉取。

2. 最小系统移植适配

YoC最小系统包括对AliOS Things内核的移植,涉及到任务切换时的处理器上下文保存和恢复 ,中断事件处理,时钟心跳初始化等。利用一个任务不断周期性的打印"Helloworld"来演示最小系统移植成功。

2.1 适配YoC 内核

进入ch2601_helloworld目录,打开工程文件,所有的组件代码都位于packages节点下, 点击packages下的 rhino_arch 包。该组件包含了ARM、CSKY、RISCV等架构下的任务调度的代码,假如架构相同,则直接使用包内代码,若不存在,需要按照接口,将port_s.S、port_c.c等代码实现。具体目录结构如下图:

由于CH2601使用了RISC-V 32bit处理器, 我们使用rv32_32gpr的具体实现,根据Kernel的对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2.1.1 任务切换相关

  • cpu_intrpt_switch

该功能函数定义在rhino_arch/src/riscv/rv32_32gpr/port_c.S里, 主要用户触发软中断,切换任务。用户可以通过该接口来实现任务切换。

  • cpu_intrpt_switch:
  • li t0, 0xE080100C
  • lb t1, (t0)
  • li t2, 0x01
  • or t1, t1, t2
  • sb t1, (t0)
  • ret

  • tspend_handler

该功能函数定义在rhino_arch/src/riscv/rv32_32gpr/port_c.S里, 作为tspend中断的处理函数接口,主要用于保存当前的任务上下文,切换将要运行的下一个任务后,恢复下一个任务上下文。

  • tspend_handler:
  • addi sp, sp, -124
  • sw x1, 0(sp)
  • sw x3, 4(sp)
  • sw x4, 8(sp)
  • sw x5, 12(sp)
  • sw x6, 16(sp)
  • sw x7, 20(sp)
  • sw x8, 24(sp)
  • sw x9, 28(sp)
  • sw x10, 32(sp)
  • sw x11, 36(sp)
  • sw x12, 40(sp)
  • sw x13, 44(sp)
  • sw x14, 48(sp)
  • sw x15, 52(sp)
  • sw x16, 56(sp)
  • sw x17, 60(sp)
  • sw x18, 64(sp)
  • sw x19, 68(sp)
  • sw x20, 72(sp)
  • sw x21, 76(sp)
  • sw x22, 80(sp)
  • sw x23, 84(sp)
  • sw x24, 88(sp)
  • sw x25, 92(sp)
  • sw x26, 96(sp)
  • sw x27, 100(sp)
  • sw x28, 104(sp)
  • sw x29, 108(sp)
  • sw x30, 112(sp)
  • sw x31, 116(sp)
  • csrr t0, mepc
  • sw t0, 120(sp)
  • la a1, g_active_task
  • lw a1, (a1)
  • sw sp, (a1)
  • li t0, 0xE000E100
  • lw t1, (t0)
  • li t2, 0xFEFFFFFF
  • and t1, t1, t2
  • sw t1, (t0)
  • __task_switch_nosave:
  • la a0, g_preferred_ready_task
  • la a1, g_active_task
  • lw a2, (a0)
  • sw a2, (a1)
  • lw sp, (a2)
  • /* Run in machine mode */
  • li t0, MSTATUS_PRV1
  • csrs mstatus, t0
  • lw t0, 120(sp)
  • csrw mepc, t0
  • lw x1, 0(sp)
  • lw x3, 4(sp)
  • lw x4, 8(sp)
  • lw x5, 12(sp)
  • lw x6, 16(sp)
  • lw x7, 20(sp)
  • lw x8, 24(sp)
  • lw x9, 28(sp)
  • lw x10, 32(sp)
  • lw x11, 36(sp)
  • lw x12, 40(sp)
  • lw x13, 44(sp)
  • lw x14, 48(sp)
  • lw x15, 52(sp)
  • lw x16, 56(sp)
  • lw x17, 60(sp)
  • lw x18, 64(sp)
  • lw x19, 68(sp)
  • lw x20, 72(sp)
  • lw x21, 76(sp)
  • lw x22, 80(sp)
  • lw x23, 84(sp)
  • lw x24, 88(sp)
  • lw x25, 92(sp)
  • lw x26, 96(sp)
  • lw x27, 100(sp)
  • lw x28, 104(sp)
  • lw x29, 108(sp)
  • lw x30, 112(sp)
  • lw x31, 116(sp)
  • addi sp, sp, 124
  • mret

2.1.2 第一个任务初始化

  • cpu_first_task_start

该功能函数定义在rhino_arch/src/riscv/rv32_32gpr/port_c.S里, 作为第一个任务启动接口。用户通过调用该接口来实现第一个任务的启动。

  • cpu_task_stack_init

该功能函数定义在rhino_arch/src/riscv/rv32_32gpr/port_c.c里, 用于初始化第一个任务的的上下文,用户可以通过调用该接口来实现第一个任务的执行入口,输入参数等。

  • void *cpu_task_stack_init(cpu_stack_t *stack_base, size_t stack_size,
  • void *arg, task_entry_t entry)
  • {
  • cpu_stack_t *stk;
  • register int *gp asm("x3");
  • uint32_t temp = (uint32_t)(stack_base + stack_size);
  • temp &= 0xFFFFFFF8UL;
  • stk = (cpu_stack_t *)temp;
  • *(--stk) = (uint32_t)entry; /* PC */
  • *(--stk) = (uint32_t)0x31313131L; /* X31 */
  • *(--stk) = (uint32_t)0x30303030L; /* X30 */
  • *(--stk) = (uint32_t)0x29292929L; /* X29 */
  • *(--stk) = (uint32_t)0x28282828L; /* X28 */
  • *(--stk) = (uint32_t)0x27272727L; /* X27 */
  • *(--stk) = (uint32_t)0x26262626L; /* X26 */
  • *(--stk) = (uint32_t)0x25252525L; /* X25 */
  • *(--stk) = (uint32_t)0x24242424L; /* X24 */
  • *(--stk) = (uint32_t)0x23232323L; /* X23 */
  • *(--stk) = (uint32_t)0x22222222L; /* X22 */
  • *(--stk) = (uint32_t)0x21212121L; /* X21 */
  • *(--stk) = (uint32_t)0x20202020L; /* X20 */
  • *(--stk) = (uint32_t)0x19191919L; /* X19 */
  • *(--stk) = (uint32_t)0x18181818L; /* X18 */
  • *(--stk) = (uint32_t)0x17171717L; /* X17 */
  • *(--stk) = (uint32_t)0x16161616L; /* X16 */
  • *(--stk) = (uint32_t)0x15151515L; /* X15 */
  • *(--stk) = (uint32_t)0x14141414L; /* X14 */
  • *(--stk) = (uint32_t)0x13131313L; /* X13 */
  • *(--stk) = (uint32_t)0x12121212L; /* X12 */
  • *(--stk) = (uint32_t)0x11111111L; /* X11 */
  • *(--stk) = (uint32_t)arg; /* X10 */
  • *(--stk) = (uint32_t)0x09090909L; /* X9 */
  • *(--stk) = (uint32_t)0x08080808L; /* X8 */
  • *(--stk) = (uint32_t)0x07070707L; /* X7 */
  • *(--stk) = (uint32_t)0x06060606L; /* X6 */
  • *(--stk) = (uint32_t)0x05050505L; /* X5 */
  • *(--stk) = (uint32_t)0x04040404L; /* X4 */
  • *(--stk) = (uint32_t)gp; /* X3 */
  • *(--stk) = (uint32_t)krhino_task_deathbed; /* X1 */
  • return stk;
  • }

2.1.3 内核心跳时钟初始化

内核心跳时钟主要用于系统时钟的计时,系统任务的切换等。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普通的定时器来做为系统心跳时钟。

  • SystemInit

该功能函数定义在chip_ch2601/sys/system.c, 实现对整个系统的进行初始化,包括对系统内核时钟,CACHE初始化等。

  • void SystemInit(void)
  • {
  • enable_theadisaee();
  • cache_init();
  • section_init();
  • interrupt_init();
  • soc_set_sys_freq(CPU_196_608MHZ);
  • csi_etb_init();
  • sys_dma_init();
  • csi_tick_init();
  • #ifdef CONFIG_XIP
  • sys_spiflash_init();
  • #endif
  • bootrom_uart_uninit();
  • }
  • csi_tick_init

该功能函数在chip_ch2601/sys/tick.c,实现内核心跳的初始化,通过回调函数tick_event_cb 对系统时钟进行技术,同时通过调用krhino_tick_proc实现对系统任务的调度。

  • csi_error_t csi_tick_init(void)
  • {
  • csi_error_t ret;
  • csi_tick = 0U;
  • ret = csi_timer_init(&tick_timer, CONFIG_TICK_TIMER_IDX);
  • if (ret == CSI_OK) {
  • ret = csi_timer_attach_callback(&tick_timer, tick_event_cb, NULL);
  • if (ret == CSI_OK) {
  • ret = csi_timer_start(&tick_timer, (1000000U / CONFIG_SYSTICK_HZ));
  • }
  • }
  • return ret;
  • }
  • void csi_tick_increase(void)
  • {
  • csi_tick++;
  • }
  • static void tick_event_cb(csi_timer_t *timer_handle, void *arg)
  • {
  • csi_tick_increase();
  • #if defined(CONFIG_KERNEL_RHINO)
  • krhino_tick_proc();
  • #elif defined(CONFIG_KERNEL_FREERTOS)
  • xPortSysTickHandler();
  • #elif defined(CONFIG_KERNEL_UCOS)
  • OSTimeTick();
  • #endif
  • }

2.1.4 内核初始化

在任务启动前,需要对内核做初始化,最后调用aos_start来启动第一个任务。

  • aos_init

该功能函数位于aos/src/main.c, 用于初始化内核,启动第一个任务。

  • int pre_main(void)
  • {
  • /* kernel init */
  • aos_init();
  • #ifdef CONFIG_OS_TRACE
  • trace_init_data();
  • #endif
  • /* init task */
  • aos_task_new_ext(&app_task_handle, "app_task", application_task_entry,
  • NULL, INIT_TASK_STACK_SIZE, AOS_DEFAULT_APP_PRI);
  • /* kernel start */
  • aos_start();
  • return 0;
  • }

  • aos_start

该功能函数用于启动内核,运行第一个任务。

至此,YoC内核部分适配结束,编译通过后就可以进行Helloworld应用程序开发了。

2.2 开发helloworld程序

2.2.1 串口初始化

在app/src/init/init.c里完成board初始化函数里完成串口的初始化。

  • void board_yoc_init()
  • {
  • board_init();
  • // uart_csky_register(CONSOLE_UART_IDX);
  • console_init(CONSOLE_UART_IDX, 115200, 128);
  • ulog_init();
  • aos_set_log_level(AOS_LL_DEBUG);
  • LOGI(TAG, "Build:%s,%s",__DATE__, __TIME__);
  • board_cli_init();
  • }

  • console_init

该功能函数用于串口的初始化。

  • ulog_init

该功能函数用于打印功能的初始化。

2.2.2 打印Helloworld

最后在main函数里实现helloworld的循环打印。

  • int main(void)
  • {
  • board_yoc_init();
  •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 while (1) {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 sample_test();
  • aos_msleep(1000);
  • }
  • return 0;
  • }

2.3. 编译运行

编译通过后,下载到RVB2601开发板后复位运行(具体下载运行操作可以参考RVB2601开发板快速上手教程),看到串口窗口出现一下打印,说明移植成功。

3. 总结

RVB2601最小系统hellworld主要实现对YoC系统的内核适配,具备RTOS的基本能力,实现简单的串口打印。后续还有更精彩的实战案例,敬请期待。

本文转自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occ),更多详情请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