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你会超器件规格进行使用吗???

楼主:
9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一般都会根据需求找对应合适规格的器件进行使用,但有时候也需要兼顾公司器件库存等等原因,使用的器件就不一定是单纯按规则找的拉。

比起最简单的我只需要20%精度的电阻,但公司库存里没了,只有5%精度的,这种有着更高精度的可选项。有时候也会碰到,达不太到需求但是希望勉强用起来的情况。

你碰到过被要求使用超器件规格的器件的情况吗???

你有超规格使用过吗??

你觉得器件超规格使用影响大不大????

一起来聊一聊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你举的例子用着没问题,实际上也这么用过,但是反之可不行,比如需要用1%精度的,绝不用5%的替代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器件精度影响有点大,建议是按照官方指示的配置,要不会出现玄学问题,尤其的射频电路,精度要求要非常准确。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设计允许使用20%精度的电阻,使用5%精度的电阻肯定没有问题。只不过5%的电阻可能比20%的贵一点。

网友:
不过,市场上很少见20%的电阻了,甚至连5%的电阻都少见。这种情况下,直接采用5%的电阻就是,如果有库存的话。

网友:
有工频变压器的小型整流电源,虽然使用耐压100V的1N4001即可,但市场上很难买到1N4001,就算买得到,和1N4007也是一个价。这样,干脆使用耐压1000V的1N4007。价格相同,容易买到,何乐而不为?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前段时间使用了一个直插1/4W的电阻给LED限流

基本上就是把LED当小夜灯用放在衣柜上

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发现LED会一直闪来闪去

拆开后发现,电阻表面都烤焦了,自己算了一下功耗

发现电阻的电流都有几百mA,功耗都接近五六百mW,远远超过本身的额定功耗

不坏才怪呢,可怜的电阻还强撑了几个月

没有发生事故真是万幸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只需要20%的电阻,用5%的,这不叫超规格。

反过来需要1%的,却用5%的替代,可能就超了。不过1%, 5%都是误差范围,正负多少以内。存在5%的一批产品中实际上有一部分是满足1%以内误差的可能。

比如我设计的一个东西上面选的1% 0805薄膜电阻。采购来的元件实际常温下测了几个,都在0.1%误差以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20%的电阻,用5%的,这不叫超规格。 反过来需要1%的,却用5%的替代,可能就超了。不过1%, 5%都是 ...

我前文中只是举个例子,像我举例的那种当然没问题,因为仍在范围内,但是有一些是反过来的,比如规格书上只能达到一定量,但是实际的电路中需要超过这个量,结果依然在用这个器件。这种情况大家有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