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应用开发实战系列三: GUI图形显示

楼主:
关键词:RISC-V开发板、RVB2601、WiFi&BLE,低功耗,玄铁E906,AliOS Things,RISC-V  MCU,上手 好用,控制,开关

1. 前言

基于RVB2601的GUI程序是利用Lvgl开源组件实现在OLED屏幕上的字符和图形显示。开发者可以利用Lvgl组件在OLED屏幕上实现Label控件显示功能。

建议在看本文之前,先详细看下RVB2601资源。本例程名为ch2601_gui_demo,可以通过CDK直接从OCC拉取。

2. 硬件配置

2.1 显示屏

RVB2601开发板采用的是OLED显示屏, 位于开发板正面。

2.2 屏幕物理接口

CH2601开发板采用单彩色图形显示面板,屏幕分辨率128x64 pixel,屏幕背景颜色可选,该程序中采用的是一块黄色背景的屏幕。屏幕控制器采用SSD1309,通过4 wire SPI接口与主芯片连接, 原理图如下所示, 对应的pin引脚分别为PA27、PA28、PA29、PA30。 原理图如下:

软件通过对SPI进行读写操作来实现对OLED屏上的像素进行点操作,从而实现整个屏的点亮操作。

3. GUI 软件开发

3.1 LVGL介绍

LVGL全称Light and Versatile Graphics Library,是一个自由的,开源的GUI库,具有界面精美,资源消耗小,可移植度高, 响应式布局等特点, 全库采用纯 c 语言开发.

主要特性如下.

  • 具有非常丰富的内置控件,像 buttons, charts, lists, sliders, images 等
  • 高级图形效果:动画,反锯齿,透明度,平滑滚动
  • 支持多种输入设备,像 touchpad, mouse, keyboard, encoder 等
  • 支持多语言的 UTF-8 编码
  • 支持多个和多种显示设备,例如同步显示在多个彩色屏或单色屏上
  • 完全自定制的图形元素
  • 硬件独立于任何微控制器或显示器
  • 可以缩小到最小内存 (64 kB Flash, 16 kB RAM)
  • 支持操作系统、外部储存和 GPU(非必须)
  • 仅仅单个帧缓冲设备就可以呈现高级视觉特效
  • 使用 C 编写以获得最大兼容性(兼容 C++)
  • 支持 PC 模拟器
  • 为加速 GUI 设计,提供教程,案例和主题,支持响应式布局
  • 提供了在线和离线文档
  • 基于自由和开源的 MIT 协议
  • 支持MicroPython

3.2 例程下载

打开CDK,点击HOME图标,查找ch2601_gui_demo后,打开工程可以看到以下目录:

3.3 LVGL移植接口

Lvgl移植代码位于app/src/lvgl_porting文件夹内,其包含oled.c和oled.h。

  • 以下功能接口位于app/src/lvgl_porting/oled.c, 实现SPI管脚的初始化,主要针对CS, DATA, CLOCK, DATAIN管脚,同时实现了对不同管脚的读写操作。
  • static void oled_gpio_init()
  • {
  • //
  • csi_gpio_pin_init(&pin_clk, PA28);
  • csi_gpio_pin_dir(&pin_clk,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init(&pin_mosi, PA29);
  • csi_gpio_pin_dir(&pin_mosi,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init(&pin_cs, PA27);
  • csi_gpio_pin_dir(&pin_cs,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init(&pin_miso, PA30); //dc
  • csi_gpio_pin_dir(&pin_miso, GPIO_DIRECTION_OUTPUT);
  • }
  • static void lcd_cs(uint8_t d)
  • {
  • if (d == 1)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cs, GPIO_PIN_HIGH);
  • } else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cs, GPIO_PIN_LOW);
  • }
  • }
  • static void lcd_dc(uint8_t d)
  • {
  • if (d == 1)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miso, GPIO_PIN_HIGH);
  • } else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miso, GPIO_PIN_LOW);
  • }
  • }
  • static void lcd_sclk(uint8_t d)
  • {
  • if (d == 1)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clk, GPIO_PIN_HIGH);
  • } else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clk, GPIO_PIN_LOW);
  • }
  • }
  • static void lcd_sdin(uint8_t d)
  • {
  • if (d == 1)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mosi, GPIO_PIN_HIGH);
  • } else {
  • csi_gpio_pin_write(&pin_mosi, GPIO_PIN_LOW);
  • }
  • }

  • 以下功能函数位于app/src/lvgl_porting/oled.c,通过SPI实现对屏幕的命令和数据写操作。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
  • unsigned char i;
  • lcd_cs(0);
  • lcd_dc(0);
  • for (i = 0; i < 8; i++) {
  • lcd_sclk(0);
  • lcd_sdin((Data & 0x80) >> 7);
  • Data = Data << 1;
  • lcd_sclk(1);
  • }
  • lcd_dc(1);
  • lcd_cs(1);
  •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
  • unsigned char i;
  • lcd_cs(0);
  • lcd_dc(1);
  • for (i = 0; i < 8; i++) {
  • lcd_sclk(0);
  • lcd_sdin((Data & 0x80) >> 7);
  • Data = Data << 1;
  • lcd_sclk(1);
  • }
  • lcd_dc(1);
  • lcd_cs(1);
  • }

  • 以下功能函数位于app/src/lvgl_porting/oled.c文件中,实现对屏幕的基本命令操作,例如设置屏幕行列地址,屏幕的亮度控制等。
  • void Set_Start_Column(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00 + d % 16);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 Default => 0x00
  • Write_Command(0x10 + d / 16);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 Default => 0x10
  • }
  • void Set_Addressing_Mode(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20); //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2
  • // 0x00 => 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
  • // 0x01 => Vertical Addressing Mode
  • // 0x02 => Page Addressing Mode
  • }
  • void Set_Column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
  • Write_Command(0x21);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7F (Column End Address)
  • }
  • void Set_Page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
  • Write_Command(0x22); // Set Page Address
  •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Page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07 (Page End Address)
  • }
  • void Set_Start_Line(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40 | d); //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 Default => 0x40 (0x00)
  • }
  •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81); // Set Contrast Control for Bank 0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7F
  • }
  • void Set_Segment_Remap(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d); // Set Segment Re-Map
  • // Default => 0xA0
  • // 0xA0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0
  • // 0xA1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127
  • }
  • void Set_Entir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d); // Set Entire Display On / Off
  • // Default => 0xA4
  • // 0xA4 => Normal Display
  • // 0xA5 => Entire Display On
  • }
  • void Set_Invers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d); // Set Inverse Display On/Off
  • // Default => 0xA6
  • // 0xA6 => Normal Display
  • // 0xA7 => Inverse Display On
  • }
  • void Set_Multiplex_Ratio(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A8); // Set Multiplex Ratio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3F (1/64 Duty)
  • }
  • void Set_Display_On_Off(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d); // Set Display On/Off
  • // Default => 0xAE
  • // 0xAE => Display Off
  • // 0xAF => Display On
  • }
  • void Set_Start_Page(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B0 | d); //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 Default => 0xB0 (0x00)
  • }
  • void Set_Common_Remap(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d); //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 Default => 0xC0
  • // 0xC0 => Scan from COM0 to 63
  • // 0xC8 => Scan from COM63 to 0
  • }
  • void Set_Display_Offset(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D3); // Set Display Offset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0
  • }
  • void Set_Display_Clock(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D5);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 / Oscillator Frequency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70
  • // D[3:0] => Display Clock Divider
  • // D[7:4] => Oscillator Frequency
  • }
  • void Set_Low_Power(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D8); // Set Low Power Display Mode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4 (Normal Power Mode)
  • }
  • void Set_Precharge_Period(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D9); // Set Pre-Charge Period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22 (2 Display Clocks [Phase 2] / 2 Display Clocks [Phase 1])
  • // D[3:0] => Phase 1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 D[7:4] => Phase 2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
  • void Set_Common_Config(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DA); //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12
  • // Alternative COM Pin Configuration
  • // Disable COM Left/Right Re-Map
  • }
  • void Set_NOP()
  • {
  • Write_Command(0xE3); // Command for No Operation
  • }
  • void Set_Command_Lock(unsigned char d)
  • {
  • Write_Command(0xFD); // Set Command Lock
  •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12
  • // 0x12 => Driver IC interface is unlocked from entering command.
  • // 0x16 => All Commands are locked except 0xFD.
  • }

  • 该功能函数位于app/src/lvgl_porting/oled.c文件中,实现对屏幕的初始化。
  • static void oled_initialize()
  • {
  • Set_Command_Lock(0x12); // Unlock Driver IC (0x12/0x16)
  • Set_Display_On_Off(0xAE); // Display Off (0xAE/0xAF)
  • Set_Display_Clock(0xA0); // Set Clock as 116 Frames/Sec
  • Set_Multiplex_Ratio(0x3F); // 1/64 Duty (0x0F~0x3F)
  • Set_Display_Offset(0x00); //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 Set_Start_Line(0x00); //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 Set_Low_Power(0x04); // Set Normal Power Mode (0x04/0x05)
  • Set_Addressing_Mode(0x02); //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 Set_Segment_Remap(0xA1); //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0xA1)
  • Set_Common_Remap(0xC8); //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0xC8)
  • Set_Common_Config(0x12); // Set Alternative Configuration (0x02/0x12)
  • Set_Contrast_Control(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 Set_Precharge_Period(0x82); // Set Pre-Charge as 8 Clocks & Discharge as 2 Clocks
  • Set_VCOMH(0x34);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 Set_Entire_Display(0xA4);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 Set_Inverse_Display(0xA6);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0xA7)
  •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 Set_Display_On_Off(0xAF); // Display On (0xAE/0xAF)
  • }

  • 该功能函数位于app/src/main.c文件中,实现在屏幕固定处画一个label, 显示一串字符串。
  • static void gui_label_create(void)
  • {
  • lv_obj_t *p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 lv_label_set_long_mode(p, LV_LABEL_LONG_BREAK);
  • lv_label_set_align(p, LV_LABEL_ALIGN_CENTER);
  • lv_obj_set_pos(p, 0, 4);
  • lv_obj_set_size(p, 128, 60);
  • lv_label_set_text(p, "THEAD RISC-V\nGUI\nDEMO");
  • }

3.4. 编译运行

编译通过后,点击下载,下载成功后复位运行。可看屏上显示"THEAD RISC-V\nGUI\nDEMO" 字符串。

4. 总结

本例程介绍了如何通过SPI接口来实现对OLED屏幕的图形显示。后续还有更多的开发例程,敬请期待!

本文转自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occ),更多详情请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