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模式选择中 0: 32位自由计数 1: 16位重载计数 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定时器的模式选择中    0: 32位自由计数 1: 16位重载计数

自由计数 和 重载计数  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自由到站了就下车停班了,重载到站了又回去重新跑。

网友A:
这个自由计数和重装计数的问题,好像楼主在问51单片机的时候就问过。

自由计数是计数到终值即产生中断并进位。重装是计数到终值产生中断并重新装入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由计数和重装计数的问题,好像楼主在问51单片机的时候就问过。 自由计数是计数到终值即产生中断并 ...

非常感谢。 请问  【自由计数是计数到终值即产生中断并进位进位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