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_Audio_kit里的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呢

楼主:
拿到ESP32_Audio_kit的开发板有几天了

看了下原理图,发现在USB2UART block里有这个电路

问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干啥呢?

我的理解是UART只需要TX RX就行了,为啥还需要DTR RTS RST这些呢

望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亲,这部分电路是用来自动烧写程序的。

网友B:
你不见还接了IO1, IO2, RST脚么? 参看我ESP32 Korvo板子评测的文章。

网友C:
通过RTS和DTR,在运行时产生相应信号,让ESP32进入运行模式或下载模式。好处是可以不用按钮控制,缺点是有的软件没有控制RTS和DTR,ESP32可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RTS和DTR,在运行时产生相应信号,让ESP32进入运行模式或下载模式。好处是可以不用按钮控制,缺点是有 ...

谢谢你的解答

就是说如果不能自动下载程序的话还是可以手动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这部分电路是用来自动烧写程序的。

谢谢解答,但是对这个原理和逻辑有点不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见还接了IO1, IO2, RST脚么? 参看我ESP32 Korvo板子评测的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7722-1-1.html#pid3082198

是这个帖子吗?

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电路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7722-1-1.html#pid3082198 是这个帖子吗? 里面没有提到这个 ...

是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6053-1-1.html

结合ESP32的手册来看,在启动的时候选择bootloader模式会用到哪些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解答 就是说如果不能自动下载程序的话还是可以手动RST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