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创建新元件

楼主:
像这种元件,内部的那种电感还有连接线怎么加进去的啊?

网友A:
原理图元件的IC内部结构可以不用画那么逼真,外部引脚序号、名称标识全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元件的IC内部结构可以不用画那么逼真,外部引脚序号、名称标识全面即可

主要是有个别元件想画好看点

网友B:
你在编辑这个器件的原理图时,工具栏里面有画弧形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编辑这个器件的原理图时,工具栏里面有画弧形的选项。

嗯嗯我试过,但是画出来明显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试过,但是画出来明显不好看

找一个电感元件,重新编辑,然后复制出来,粘贴到想要话的任何一个元件中,比如1楼的芯片元件中,应该可以复制粘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电感元件,重新编辑,然后复制出来,粘贴到想要话的任何一个元件中,比如1楼的芯片元件中,应该可 ...

复制不了,已经准备放弃了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制不了,已经准备放弃了55

右键点击器件,选择edit part,新页面里面直接全选复制,然后直接粘贴到你新建的原理图库编辑窗口里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键点击器件,选择edit part,新页面里面直接全选复制,然后直接粘贴到你新建的原理图库编辑窗口里面即 ...

啊对对,我傻了,这也没想到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