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UCLEO-F746ZG电机开发应用】1.开发板介绍

楼主:
    基于对STM32电机控制的强烈兴趣,在ST论坛版主的支持下,拿到了NUCLEO-F746ZG开发板。本次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基于NUCLEO-F746ZG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学习ST公司对电机控制的相关操作、算法以及开发经验等,能够以STM32芯片为核心实现产品。

    为实现最终的目标,首先要对开发板进行学习,熟练掌握开发板的资源和外设,熟悉软件的架构等。一直以来学习和应用的是STM32F103系列,STM32F407系列,今天正式开始学习STM32F746系列的单片机,我会把学习中的经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享,与大家共同进步。每天的帖子也是我学习的记录,希望大家对我写的帖子进行指导。

     闲话说了很多,开始今天的正题。

     STM32的 NUCLEO板,一直以来延续自己的设计风格,主要为两大块,一是仿真ST-LINK,二是核心芯片(包括简单的外设,IO全部引出)。首先给大家上图:

    还是很帅气吧。貌似NUCLEO-144PIN的都是一样的设计,只不过芯片不同而已。
    开发板自带了供使用者使用的四个功能,一是LED,总共3个;二是LWIP,也就是以太网;三是USB-DEVICE,可以作为OTG使用;四是用户按键和复位按键。
    开发板的原理图我就不放了,放在附件里,随时下载使用。
   还是开始上电使用吧。按照以下顺序配置Nucleo-144板并启动演示应用程序(用户使用手册讲解的非常清楚):
   1.检查跳线在板上的位置:选择了JP1 OFF(PWR-EXT),选择了U5V(电源)上的JP3,选择JP5 ON(IDD),选择CN4 ON;
   2.为了正确识别主机PC上的设备接口,以及在连接开发板之前,请安装www.st.com/stm32nucleo网站上提供的Nucleo USB驱动程序。
   3.要为电路板供电,请通过ST-LINK上的USB连接器CN1用USB电缆“ Type-A to Micro-B”将STM32 Nucleo-144电路板连接到PC。
   结果,绿色LED LD6(PWR)和LD4(COM)点亮,红色LED LD3闪烁。
   4.按下按钮B1(向左按钮)。
   5.单击按钮B1,观察三个LED LD1至LD3的闪烁频率变化。

   上电过程和开始使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很多有问题大部分应该是驱动的原因。当连接不上时,注意查看驱动的情况,另外要检测板上的跳线帽是否选择正确。
附件1:开发板用户手册
附件2:开发板用户手册
附件3:ST-LINK的介绍和使用
附件4:NUCLEO-F746ZG元器件清单
附件5:NUCLEO-F746ZG原理图
附件6:ST-LINK/V2驱动

网友A:
我会根据自己开发的进度,一步一步的深入学习和分享。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根据自己开发的进度,一步一步的深入学习和分享。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电机这个,深挖内容不少。期待楼主的分享。如果后续测评的开心了,大家可以一起diy一些啥 ,哈哈。

网友C:
楼主买了电机和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个,深挖内容不少。期待楼主的分享。如果后续测评的开心了,大家可以一起diy一些啥 ,哈哈。

可以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了电机和驱动吗?

电机有,驱动板IHM07M1是自己买的。我平时工作使用的是DSP驱动电机,ST的没有玩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驱动板IHM07M1是自己买的。我平时工作使用的是DSP驱动电机,ST的没有玩过

厉害了,foc代码一直看不明白,期待深度解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foc代码一直看不明白,期待深度解析!

我也是在学习中,又看代码又看书。。。难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学习中,又看代码又看书。。。难呀

听说st foc 5版本后代码全部开源了,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听说st foc 5版本后代码全部开源了,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但是看代码很烦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代码很烦躁

要是定个计划,拽上也有意向学习st foc5版本源码的网友,一起看、讨论可行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是定个计划,拽上也有意向学习st foc5版本源码的网友,一起看、讨论可行否

那也先让我看明白了在,另外工作事情比较多,有时会停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先让我看明白了在,另外工作事情比较多,有时会停更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