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测评:web播放器

楼主:
    RVB2601 通过 I2S 和 I2C 总线连接 ES8156 DAC 芯片,将数字信号转化模拟信号后传给 PA,实现音频输出 I2C是配置一些参数用的,I2S是音频数据输出,跟SPI类似,速度快。

DAC芯片用的是ES8156,后面还有一个PA功放CS8122来驱动喇叭。

 ES8156是一个双通道数字转模拟音频DAC芯片

特点:

高性能和低功耗多delta-sigma音频DAC

•110 dB信噪比,-80 dB(THD + N

•24位,896 kHz采样频率

集成耳机驱动与无电容的选择

差分输出更高的信噪比和CMRR

•I2S/PCM主或从串口数据端口

•256/384Fs, USB 12/24 MHz

非标准音频系统时钟

•I2C接口

•7波段完全可调EQ

动态范围压缩

回放信号反馈

弹出和点击噪音抑制

•1.8V3.3V操作

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是用户命令:

ifconfig ap ssid psk连接wifi

然后测试一下播放器player play welcom 就是播放欢迎声音

这个是他的源数据:

网友:
楼主介绍的  RVB2601 通过 I2S 和 I2C 总线连接 ES8156 DAC 芯片,将数字信号转化模拟信号后传给 PA,实现音频输出 ,,,

这个I2S则针对数字音频信号传输协议,而I2C协议可以用GPIO口软件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