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为ESP32-C3添加USB和JTAG支持

楼主:
为 ESP32-C3添加USB/JTAG支持。使用USB作为编程和终端接口,不使用UART。

Add a new board type for ESP32-C3 revision 3 and up that implement the USB serial/JTAG port on pin 18 and 19.  This variant uses the USB serial for programming and console, leaving the UART free.
  • Pins 18 and 19 are correctly reserved for this variant.  Also pins 14-17 are reserved for flash for any ESP32-C3 so they can't be reconfigured anymore to crash the system.
  • Added usb_serial_jtag.c and .h to implement this interface.
  • Interface was tested to work correctly together with webrepl.
  • Interface was tested to work correctly when sending and receiving large files with ampy.
  • Disconnecting terminal or USB will not hang the system when it's trying to print.

网友:
ESP32-C3 这个功能很好,uart0就空出来使用了。这样有两个串口。

网友A:
我以为可以用JTAG调试mpy程序了,真要这样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可以用JTAG调试mpy程序了,真要这样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应该是不能直接调试mpy程序,但可以调试c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