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micropython 的开源真空泵 Pixel Pump

楼主:
Pixel Pump 是一个用于手动SMT组装的开源真空泵。它配有一支舒适的笔、一个脚踏板、RGB LED按钮,并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使手部组装更加有趣。它使用树莓派PICO进行控制,运行MicroPython。

原型板和小规模制造的完美伴侣

Pixel Pump 旨在代替昂贵的自动贴片机。它适用于创建单一原型的个人和组织,但也适用于小批量生产。它非常易于使用,对于较小的批量,它实际上比自动贴片机的设置速度更快。特别是与 SMD 杂志结合使用,它是喜欢制作自己的 PCB 的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完美伴侣。

特性和规格

  • 可容纳不同真空针的笔
  • 连接笔和像素泵的小巧、灵活且耐热的硅胶软管
  • 可变且强大的真空,允许拾取非常小的和大的组件
  • 笔的磁性底座
  • 触觉RGB硅胶按键接口
  • 用于触发泵的脚踏板
  • 可选的第二个脚踏板用于 iBOM 遥控器等更酷的东西
  • 可调高/低功率设置
  • 可调 LED 亮度
  • 产生压力而不是真空的反向模式 - 用于清洁喷嘴
  • 真空泄压阀可快速减压,使零件立即落下
  • 通过 USB-C 轻松更新软件
  • 小巧紧凑,不会占用工作台上的太多空间
图片图片

开源

包括笔和脚踏板部分在内的整个单元都是 3D 打印的。这允许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快速调整和修复。它还允许人们在需要时打印替换零件,因为该项目将是完全开源的。源代码、STL 文件和原理图将在 GitHub 上公开发布。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满不错啊。。如果DIY的话是不是容易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满不错啊。。如果DIY的话是不是容易做?

相关配件不熟悉,不知道是否好买。但是看起来的确是个很实用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东西在多一些,比如数控电源、蓝牙/wifi仪表,就可以DIY一个小工作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关配件不熟悉,不知道是否好买。但是看起来的确是个很实用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东西在多一些,比如数控电 ...

嗯嗯~蓝牙仪表指的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蓝牙仪表指的是啥??

有的仪表可以连接蓝牙查看,比如万用表ZT300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仪表可以连接蓝牙查看,比如万用表ZT300AB。

ooo,明白了

网友:
看看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