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使用之前要注意什么?【安泰维修】

楼主: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那么,频谱分析仪再使用之前要注意什么?下面请跟着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小编一起了解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仪器规范性操作

(1)使用仪器前的要求

仪器接地情况是否良好的检查,穿防静电服,佩带防静电手腕带,若需要打印则在仪器加电前接上打印机。

(2)仪器状态的检查

频谱仪输入输出口、信号源输出正常与否检查(用信号源输出或频谱仪的TG输出接入频谱仪输入口,检查其是否正常)。

检查项目:频谱仪输入ATT、电平、频率测量准确度;信号源ATT、输出信号电平、频率。

(3)信号源输出口保护措施

在信号源及频谱分析仪TG输出口串接相应频段的隔离器或衰减器并定期检查其好坏。(西安安泰频谱分析仪维修中心小编提示,注意:反接于频谱分析仪输入口,拧接隔离器转动部位、并使用跟踪TG,宽频带检查隔离器)

(4)频谱分析仪输入口保护

估算待测模块或整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可根据技术指标,考虑可能产生的自激情况),在频谱分析仪的输入口串接合适(包括衰减值、额定功率大小)的衰减器。

要注意仪器端口所接的电缆、衰减器及隔离器是否规范(转动部位)。

(5)仪表参数设置及校表

合理设置仪表参数(中心频点、扫描宽度、RBW、VBW等)、后校表(Ref offset)功率校表(此时不加隔离器,及待测设备输入电缆)、增益校表(此时加隔离器、所有电缆校表,最好先功率后增益校表,计算方便)。

(6)降低源信号输出并关闭

校表后(一般用0dBm信号校表),需将信号降低,比待测产品起控时的输入电平值稍低并关闭。否则一加电开信号,产品就会起控。

(7)产品直流供电检查

在不接待测模块、整机产品的情况下,检查直流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确及是否会造成直流馈入仪器。

安泰维修小编建议,在使用多路输出电源时,注意不要用端电压进行关闭处理,不可随意搭接在工作台上,否则易造成对地短路,烧坏电源或造成馈入信号源及频谱分析仪的输出口损坏。

(8)待测产品接地

在仪器与待测产品连接前,先将待测产品接地。

(9)正确连接及产品参数测试

确认RF信号进出方向,使用测试电缆正确地连接仪器与待测产品,给待测模块及设备先开电,稳定后,接仪器输入电缆,再接仪器输出电缆,加信号。

(10)操作注意事项

不可将手腕搭在衰减器上操作仪器;当测完增益波动(用扫频)后,再测试功率、IP3,测1dB压缩点(用点频)时,不可将点频信号源的输出接入频谱仪的TG输出口;当发现有自激时,应先立即断电、关信号,检查仪器及隔离器的好坏。

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仪器故障或者需要工程师免费检测仪器故障的情况可以联系安泰仪器维修网给我们留言或致电,也可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

更多精彩视频可关注视频号:安泰仪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