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 驱动VEML6035环境光传感器

楼主:
我在上一次的测评中提及了USART的使用,本次将尝试获取板载光传感器数据,并通过串口显示。首先参考用户手册上面关于光传感器的连接:

首先转至ssv5图形化配置界面->Board -> BoardControl,点击Config,在General一栏,Enable光传感器;确定光传感器的控制开关对应于PC06。

安装光传感器的驱动:

安装I2C驱动:

安装之后在PinTool里面分配相应的引脚

  非常喜欢ssv5的一点是可以显示函数的调用结构,非常的实用!

  不过编译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上述错误通过编辑属性,选择Derived,重新编译后上述问题消失。请大神赐教。         针对上文出现的浮点无法打印,改成整型数后可打印的问题,尝试做如下设置:

打印出来浮点还是0

  还是一样的效果

  请大家给些建议,我再试试。感谢

网友:
浮点无法打印???@橙色凯 看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