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实时容量的测试

楼主:
现在用的是EBC-A01(几百块钱)的设备测试电池的容量,可惜不能测试实时的电池容量,只能最终测出电池的总容量。

哪个有能测试实时容量设备推荐?价格要在1500以内!

网友:
不太理解你说的实时容量值是什么意思,你使用恒流模式在放电,实时的容量不就是开始放电到当前的时间的容量嘛,等于:电流 x 小时

网友A:
这是某电池测试仪的上位机软件测试的列表?

网友B:
新电池可以参照电池的放电曲线,通过电压进行换算电池的容量。但由于电池的不稳定性,精度不太高。

网友C:
我记得这个电池测试仪有实时容量计算的呢,在统计表里

网友A:
楼主说的实时容量怎么理解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啥

是不是要像手机里的电量计一样,能显示电池电量剩余的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啥 是不是要像手机里的电量计一样,能显示电池电量剩余的百分比

是的   要能显示当前的电压和当前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实时容量怎么理解

当前的电压和当前的电量  说白了就是剩余电量百分比和当前实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个电池测试仪有实时容量计算的呢,在统计表里

没有   我问过店家了。。。我自己也测试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可以参照电池的放电曲线,通过电压进行换算电池的容量。但由于电池的不稳定性,精度不太高。

是的   这只是开路电压对应的电量  实际使用时有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电池测试仪的上位机软件测试的列表?

对的  版主

网友E:
不预设容量或者进行一次完整充放电,怎么可能知道实时容量呢?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预设容量或者进行一次完整充放电,怎么可能知道实时容量呢?

电池是需要学习建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