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ROM和RAM

楼主:
单片机的ROM和RAM----我们选型MCU的时候内存空间一定是要考虑的参数,比如ROM、RAM

1.DRAM分为很多种,主要有SRAM、FPRAM/FastPage、EDORAM、SDRAM、DDR RAM、RDRAM、SGRAM、WRAM,哪些是常用的?驱动像素高的屏幕是不是用SDRAM多一点?为什么?

2.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

3.ROM、RAM,很多软件工程师说1M的ROM或者512K的RAM已经很大,那么ROM、RAM分别大于多少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呢?比如针对一般的消费类电子的应用

网友:
1、是的

2、是的

3、我用过的 RAM大于64K ROM大于512K,就算是大的了

网友: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取存储器

ROM  -Read-Only Memory 只读存储器

falsh Memory快闪存储器

ROM 和 falsh由于工艺不同,擦写方式不同。

关于选择不同大小的程序存储器,是和实际应用有关,特别是汇编程序,能有1、2百K已经很大了。现在的程序几兆也很正常。RAM和算法有关,和处理的数据量有关。

网友:
ROM和Flash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RAM掉电后数据会丢失,一般用于数据的存放;ROM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一般用于程序的存放。

网友:
ROM是一个统称, flash算是rom的一种,

ROM,RAM大小看什么样的产品, 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