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配重电池

楼主:
前几天买了一堆拆机元件回来做DIY。其中有一个铝壳电池,容量标明的是4000mAH,但是感觉比较轻。

电池外壳是用不干胶缠绕的,很容易就无损拆开了。可以看到电池内部缝隙很大

电池取出后,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铁块和一个电芯,铁块没有任何功能,只是用来配重的,还生锈了。

电池的型号的523450,也就是厚度5.2mm,长50mm,宽34mm。

网上查了一下,523450电池一般容量在900-1200mAH。

网友:
这是遇到假标称电池了?

网友:
这个商家也很低略啊

记得去年央视曝光,有的厂商为了平衡重量,在充电宝中灌入沙子冒充电芯。

网上应该能找到这个新闻

网友:
马路边吆喝卖充电宝的,特别是车站成堆的,拿在手中感觉很重的样子那种充电宝,要小心买

网友:
现在买充电宝都会买牌子的,至少不会虚标,不过这种电池难免会买到虚标的。

网友:
显然是假电池,此种现象并不罕见。

网友A:
估计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

如果炸了也说不定可以加强一点威力

网友:
这是电池新技术,贴个铁芯可以大幅度提升电池容量,可类比参照线圈和铁芯的使用

  厂家再宣传宣传,说不定"科技进步奖"就能到手了

So TM what......?

网友:
按公司名字查了一下,查不到这家公司,那这个电源产出就很成问题。

网友B:
这配重还能卖掉赚点本回来

或者你打磨下做成散热片用

要是沙子或者水泥的话,你就只能当买个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配重还能卖掉赚点本回来 或者你打磨下做成散热片用 要是沙子或者水泥的话,你就只能当买个教训了

试了一下,电池还能用,虽然容量小点,DIY还是可以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