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 - 1: Blink(esp-idf)

楼主:
测试一下"esp-idf-v4.3"中的“examples”,选择“Blink”:

进入目录:

cd /home/mq/esp/esp-idf-test
cp -r /home/mq/esp/esp-idf-v4.3/examples/get-started/blink .

开始设置:

cd blink
idf.py menuconfig

出现了报错: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click

查证一下,“click 7.0” 已经在那儿了,而且上次是运行到这里地,于是,再次输入这两行:

./install.sh
. ./export.sh

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下来进行设置:

cd ~/esp/.../blink
idf.py set-target esp32
idf.py menuconfig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菜单式提示,其中有一项:“Example Configuration --->”,在这里边只有一句:“(5) Blink GPIO number”,这是指“IO5”。

下面的这个命令,可运行,可不运行,因为在下载编程中有:

idf.py build

通过运行:

ls /dev/tty*

结合插拔,找出当前板子所在的通信端口。

下载编程:

idf.py -p /dev/ttyUSB0 flash

网友:
正常下载之后的显示:

演示视频:

网友:
能根据插拔,找出当前板子所在的通信端口,也算是正常了

网友A:
祝贺楼主跑成功,. ./export.sh是啥意思,为什么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跑成功,. ./export.sh是啥意思,为什么两个点

意思是将"idf.py"这个字符串临时映射成一个命令,这样就可以使用诸如:

idf.py menuconfig

idf.py build

idf.py -p ttyUSB0 flash

而且要注意,两个点之间有一个空格。

为什么是两个点,我不清楚,猜想可能是什么命令的缩写形式。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