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OLED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
OLED屏是一种自发光的显示器件,它有多种类型,按接口分有I2C接口和SPI接口,按色彩分为单色、双色及彩色屏,按显示规格分为0.91、0.96寸等。

为了节省I/O口,这里所用的显示屏为I2C接口的0.91寸的单色屏。

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DA-- PE2

SCL-- PE3

使相应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uint8_t pin_scl;

uint8_t pin_sda;

#define OLED_SCLK_Clr()  rt_pin_write(pin_scl, PIN_LOW)

#define OLED_SCLK_Set()  rt_pin_write(pin_scl, PIN_HIGH)

#define OLED_SDIN_Clr()  rt_pin_write(pin_sda, PIN_LOW)

#define OLED_SDIN_Set()  rt_pin_write(pin_sda, PIN_HIGH)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 void OLED_Init(void)
  • {
  •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     Write_IIC_Command(0xb0);//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     Write_IIC_Command(0xc8);//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Write_IIC_Command(0xff);
  •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     Write_IIC_Command(0x1F);
  •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     Write_IIC_Command(0x22);
  •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Write_IIC_Command(0x02);
  •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     Write_IIC_Command(0x14);
  •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     Write_IIC_Command(0x49);//0x20,0.77xVcc
  •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 }

以I/O口模拟I2C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m,da;
  •     da=IIC_Byte;
  •     OLED_SCLK_Clr();
  •     for(i=0;i<8;i++)
  •     {
  •         m=da;
  •         m=m&0x80;
  •         if(m==0x80)
  •         {
  • OLED_SDIN_Set();
  • }
  •         else OLED_SDIN_Clr();
  •         rt_hw_us_delay(2);
  •             da=da<<1;
  •         OLED_SCLK_Set();
  •         rt_hw_us_delay(2);
  •         OLED_SCLK_Clr();
  •         rt_hw_us_delay(2);
  •         }
  • }

使OLED屏清屏的函数为:

  • void OLED_Clear(void)
  • {
  •     uint8_t i,n;
  •     for(i=0;i<8;i++)
  •     {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 }

使OLED屏显示字符的函数为:

  •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
  •       unsigned char c=0,i=0;
  •       c=chr-' ';
  •       if(x>Max_Column-1)
  • {
  • x=0;
  • y=y+2;
  • }
  •       if(Char_Size ==16)
  •       {
  •             OLED_Set_Pos(x,y);
  •             for(i=0;i<8;i++)
  •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             OLED_Set_Pos(x,y+1);
  •             for(i=0;i<8;i++)
  •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
  •       else
  • {
  •             OLED_Set_Pos(x,y);
  •             for(i=0;i<6;i++)
  •                 OLED_WR_Byte(F6x8[c],OLED_DATA);
  •       }
  • }

使OLED屏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

  •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
  •     unsigned char j=0;
  •     while (chr[j]!='\0')
  •     {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           x+=8;
  •           if(x>120){x=0;y+=2;}
  •           j++;
  •     }
  •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uint32_t cnt = 0;
  •     uint32_t i,j;
  •     pin = rt_pin_get("PE.1");
  •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pin_scl = rt_pin_get("PE.3");
  •     pin_sda = rt_pin_get("PE.2");
  •     rt_pin_mode(pin_scl, PIN_MODE_OUTPUT);
  •     rt_pin_mode(pin_sda, PIN_MODE_OUTPUT);
  •     OLED_Init();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AB32VG1 RISC-V",16);
  •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     while(1)
  •     {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             rt_thread_mdelay(500);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rt_thread_mdelay(500);
  •     }
  • }

引脚连接与显示效果图

网友:
OLED老哥专属!

网友:
哈哈,因为后面的应用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