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测评] A/D数据采集与数值显示

楼主:
光电-接触式液位传感器是一种输出模拟信号量的传感器,其应用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应用电路

在检测过程中,该传感器的输出性能如图2所示。

图2 输出性能

我们可以PIC18F16Q41处理核心并利用其内部A/D转换器来采集模拟信号量,在为其配置一个串行数码管来显示检测值。。

为此对引脚的使用情况分配如下:

DIN---RC4

CLK---RC6

CS ---RC7

ANC2---RC2

其中DIN、CLK及CS为串行数码管的引脚,而RC2为模拟信号输入端,为此以MCC对引脚的配置如3所示。

图3  MCC引脚配置

对应的引脚命名见图4,为使A/D正常进行,其时钟设置见图5。

图4引脚命名

图5 时钟设置

在使用MCC生成框架代码后,实现数据采集与显示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t v,d;

    float s;

    SYSTEM_Initialize();

    DELAY_milliseconds(50);

    Init_MAX7219();

    DELAY_milliseconds(200);

    Write_Max7219(0xff,0x00);

    Write_Max7219(1,8);

    Write_Max7219(2,7);

    Write_Max7219(3,6);

    Write_Max7219(4,5);

    Write_Max7219(5,4);

    Write_Max7219(6,3);

    Write_Max7219(7,2);

    Write_Max7219(8,1);

    ADCC_Initialize();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C2);

    while (1)

    {

        LED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1000);

        LED_SetLow();

        DELAY_milliseconds(1000);

        v=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C2);   // A/D为12位

        Write_Max7219(1,v%10);

        if(v>10) Write_Max7219(2,v%100/10);

        else Write_Max7219(2,0x0f);

        if(v>100) Write_Max7219(3,v%1000/100);

        else Write_Max7219(3,0x0f);

        if(v>1000)  Write_Max7219(4,v/1000);

        else Write_Max7219(4,0x0f);

        s=v*3.3/409.5;

        d=s;

        Write_Max7219(5,0x0f);

        Write_Max7219(6,d%10);

        Write_Max7219(7,(d%100/10)|0x80);

        Write_Max7219(8,0x0f);

     }

}

经程序编译与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6所示,其中左4位为电压值,右4位为检测值。

图4 双值显示

有了模拟量的采集与显示功能,将电位器模块该为光电-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就能显示其输出结果了。

网友A:
液位传感器连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位传感器连接了吗?

先搭台

网友B:
期待后续传感器连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后续传感器连接效果!

正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