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9开发板开箱

楼主:
R329开发板开箱心得

板卡到手也有大概10天了,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3908-1-1.html把屏幕点亮,下面记录一下开箱心得。

  • 硬件

收到的开发板已经组装好了,根据MaixSense产品规格说明书所述,该开发板由核心板(图1)、底板(图2)组成,但实际上还配有摄像头和显示屏。

  •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可以在https://pan.baidu.com/s/1S3jJ9wPnK7u3SFUY0NsuZg(密码z2sq)下载,我所使用的是Armbian_21.08.0-trunk_Maixsense_focal_edge_5.14.0.img,由Armbian_21.08.0-trunk_Maixsense_focal_edge_5.14.0.img.7z解压得到,并使用Win32DiskImager工具烧录到一块TF上。

将该TF卡插入底板上的TF卡座(15)内,将底板和电脑用typeCusb线连接,电脑上会增加一个名为CH340usb串口(图3)。

使用终端工具,比如SecureCRT,连接这个串口

可以直接连接到板卡并进行调试

用户名root,密码1234首次登陆后,要改密码。密码太短或者复杂度不够都是不行的。然后就是常规的操作向导。

  • 供电

在使用Armbian_21.08.0-trunk_Maixsense_focal_edge_5.14.0.img启动系统,屏幕会自动点亮并打印启动状态信息,连接一个电流表,观察启动时的供电状态,发现初启动电流较大(图7),启动成功并登陆后电流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值(图8)。

网友:
armbian的系统啊。

网友:
那么小的屏幕分辨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