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板子-NETMGR与WIFI

楼主:
CH2601开发板中集成有W800 wifi芯片,这颗芯片是套完整的mcu芯片。理论上是不需要ch2601主芯片操心网络通讯方面的事情的,只要向w800发送指令和数据就可以。CH2601用过SPI总线与W800芯片交互使用AT指令通讯。CH2601芯片的系统为了整合多种网络设备,采用分层的方式与系统应用通讯。

从图上可以看出:为支持不同的网络连接芯片类型和多元的应用场景,YoC平台提供一套完善的网络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四层架构,分别为网络应用层、网络接口层、网络芯片驱动层和底层外设驱动层。

网络接口层主要分为两个通道。一是数据通道,其负责网络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其可通过调用套接字适配层SAL或LWIP接口来实现,并对上层提供一组标准的 BSD 套接字 API。二是管理通道,即网络管理器netmgr,其负责所有网络的联网、连接、管理、状态查询等功能。

当前YoC平台支持多种不同的网络芯片类型,如esp8266、rtl8723ds、GPRS等。网络芯片驱动层提供了具体芯片的网络层、链路层及驱动相关的接口对接,以满足网络接口层的需求。

网络芯片可能是通过SDIO、AT等接口外接的。底层外设驱动层用于实现主控芯片和外接网络芯片的数据交互需求。

这其中的网络管理器就是wifi连接和管理的核心(netmgr),网络管理器负责所有网络的联网管理功能,具体如下:

  • 链路层的开启/初始化/配置/复位等
  • 链路层设备信息的获取
  • 链路层事件的处理和转发(linkup,linkdown)
  • 网络IP的配置(DHCP或者静态IP)

为了能够使用wifi联网就需要调用netmgr的API,下面我就此过程进行测试:

1、首先需要初始化w800网络连接

2、管理连接,注册事件。

3、进行网络通讯

如何初始化W800芯片,我参考了web播放器的例程代码。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devices/w800.h>

netmgr_hdl_t app_netmgr_hdl;

static void network_init()
{
    w800_wifi_param_t w800_param;
    /* init wifi driver and network */
    w800_param.reset_pin      = PA21;
    w800_param.baud           = 1*1000000;
    w800_param.cs_pin         = PA15;
    w800_param.wakeup_pin     = PA25;
    w800_param.int_pin        = PA22;
    w800_param.channel_id     = 0;
    w800_param.buffer_size    = 4*1024;

    wifi_w800_register(NULL, &w800_param);
    app_netmgr_hdl = netmgr_dev_wifi_init();

    if (app_netmgr_hdl) {
        utask_t *task = utask_new("netmgr", 2 * 1024, QUEUE_MSG_COUNT, AOS_DEFAULT_APP_PRI);
        netmgr_service_init(task);
        netmgr_config_wifi(app_netmgr_hdl, "test", 4, "test123456", 10);
        netmgr_start(app_netmgr_hdl);
    }
}

注意其中的include文件,在官方的资料中的例程很多都没有介绍如何引用。

netmgr_config_wifi(app_netmgr_hdl, "test", 4, "test123456", 10);

其中的被注释的语句就是wifi的ssid和联网密码。只要调用该函数就可以连接到网络上了。此时就可以ping通网络了。

如何管理连接也是十分重要的程序,如果连接断网或是出现什么情况需要重连等等处理,如何管理就需要使用系统事件了。

/* network event callback */
void user_local_event_cb(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char url[128];
    if (event_id == EVENT_NETMGR_GOT_IP) { // 网络连接成功
        printf("Net up");
    } else if (event_id ==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
        if ((int)param == NET_DISCON_REASON_DHCP_ERROR) {
            printf("Net down");
            netmgr_reset(netmgr_get_handle("wifi"), 30); // 本次网络连接失败,30s后自动重连
        }
    }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event_service_init(NULL);                     // 发布订阅服务初始化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network_init();

	/* Subscribe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user_local_event_cb, NULL); // 订阅网络连接成功事件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NET_DISCON, user_local_event_cb, NULL); // 订阅网络连接失败事件

    while (1)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aos_msleep(1000);
    }

    return 0;
}

上面的代码不复杂,主要就是三点,

1、构造一个事件函数,处理事件

2、注册事件函数,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user_local_event_cb, NULL); // 订阅网络连接成功事件

3、初始化事件函数,event_service_init(NULL); // 发布订阅服务初始化

这句很重要,如果没有整个系统就会停滞,系统也会不运行。

整个联网过程就此完成。后面我会测试如何使用网络高层接口编写应用。

 可以看到网络启动的事件消息,"Net up"和IP地址“192.168.1.104”

网友:
把wifi连接和管理的核心(netmgr)的网络管理器负责所有网络的联网管理功能讲的很清楚明白,谢谢

网友:
感觉操作挺便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