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Part2:WIFI连接网络

楼主:
1.介绍

为了安装各种工具,首先需要能够联网,同时为了方便,选择了WIFI连接网络,那么就开始吧!

2.连接网络

MYS-8MMX 板载 AP6256 Wi-Fi 和 Bluetooth 二合一模块,并且暂时不支持 STA 和 AP同时工作。

首先输入【ifconfig wlan0】命令查看是否有WIFI设备,其中应该会有一个wlan0设备;

图1

然后通过【rfkill list】命令查看设备是否处于打开状态,我这边是已经打开过的,如果没有打开则输入【rfkill unblock wlan】命令打开WIFI;

图2

然后输入【ifconfig wlan0 up】命令打开WIFI;

图3

可以输入【iw dev wlan0 scan | grep SSID】命令查看附件网络,然后我们需要启动 wpa_supplicant 作为服务端 wpa_supplicant 工具包含 wpa_supplicant 和 wpa_cli 这 2 个程序,其中 wpa_supplicant 程序作为服务端在后台运行,服务 wpa_cli 客户端的请求,从而实现 WiFi 的配置连接。使用 wpa_cli 客户端之前需要 wpa_supplicant 作为服务端已经运行。 初始化 wpa_supplicant,<-B> 在后台运行守护进程,<-c> 配置信息的路径,<-i >监听的 wifi 接口。

输入【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 D nl80211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 D nl80211】命令启动wpa_supplicant 服务端。

图4

这里采用 wpa_cli + wpa_supplicant C/S 架构来完成热点连接,如果是热点没有 设置密码,也可以用 iw 命令来连接,这里以设置密码的热点为例。

执行过程如下图5所示:

图5

最后输入【wpa_cli -p/var/run/wpa_supplicant status】查看一下连接状态;

图6

输入【ifconfig】查看一下wlan0的状态,但是没有IP地址,那么就需要输入【udhcpc -i wlan0】命令来获取IP,使用【ifconfig wlan0 192.168.1.128 netmask 255.255.255.0】命令也可以获取IP但是连接不了外网,只能在局域网进行数据通信。

图7

最后ping一下百度网址,是可以ping通的,那么就说明网络连接成功了;

图8

3.总结

有了网络,后面添加工具就容易了,开机自动连接wifi这个等后面再讲解,官方给的教程还是非常的详细的,过程虽然有些复杂,不过还是让人清晰易懂的!

网友:
嗯,可以建议厂商再优化优化。比如鸿蒙的碰一碰功能,哈

网友A:
期待深入评测。。。通用linux配置放哪里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深入评测。。。通用linux配置放哪里都差不多

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