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太阳能尾灯拆解

楼主:
这段时间改骑自行车上班,花5元买了一个太阳能尾灯。尾灯很小巧简陋,就把它拆开分析了一下。

完整的尾灯如下(为了简洁,没有拍固定座)

尾灯使用两个小螺丝固定,从反面很容易就拆开。拆开后,露出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是计算器上用的那种非晶硅太阳能板,弱光性能好,但功率小,一般峰值也就10多个mA。

再拆下两个固定太阳能板的螺丝,就可以将太阳能板也拆下。

反面是两个串联的小电池、PCB板、按钮、两颗高亮LED。PCB上白色部分是一个邦定芯片。按钮按下后,依次是 慢闪 -> 快闪 -> 常亮 -> 关闭。不支持长按功能。

电池没有拆开,看外形和大小,感觉是以前PDA用的纽扣镍氢电池,单节1.2V,两个串联2.4V,正好驱动LED。电池容量约30-40mAH,如果常亮估计最多也就2个小时,慢闪可能有5个小时。

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大约在3V,通过一个1N5819二极管给电池直接充电。因为太阳能功率小,就没有加任何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
白色绑定第一次见啊,一般都是黑色的。

网友A:
绑定的那个芯片是给太阳能板供电的,纽扣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定的那个芯片是给太阳能板供电的,纽扣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看电路是没有充电管理的,就是二极管直充。反正太阳能功率小,怎么冲也坏不了。

网友B:
原来里面结构是这样的,当时也想买这种太阳能的尾灯了,感觉很环保,后来买了能充电变七种颜色的尾灯。

买了之后才发现,每次骑行前都要提前从车上摘下来充电,一打开闪的像跑马灯太张扬了

网友:
见识了, 家里也有个没电了, 改天拆下看看,

原来牛屎芯片开始洗白了.....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C:
按键需要怎么按?有点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需要怎么按?有点好奇。

忘记拍反面了,有个小孔,可以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里面结构是这样的,当时也想买这种太阳能的尾灯了,感觉很环保,后来买了能充电变七种颜色的尾灯。 ...

还是太阳能的方便,USB充电太麻烦,还担心密封不好进水。

下一步预备DIY一个太阳能前灯,送的前灯昨天被偷了。

网友:
能拆的都是高人,厉害

网友D:
现在的产品,越来越简单,功能还不错。用太阳能方便是方便,经常夜骑的话,还得给车晒晒太阳。

网友:
我这是多久没骑过自行车了……之前就是一个塑料的反光板而已。

这个东西看起来不能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产品,越来越简单,功能还不错。用太阳能方便是方便,经常夜骑的话,还得给车晒晒太阳。

晒晒也好,不怕潮湿生锈。比用的时候发现没电好。

网友E:
5块已经超值了

公司年会发的那种发光棒子

拆开看也是一个牛屎芯加3个LED,供电是2颗LR44纽扣电池

一颗微动开关也是可以选择LED工作模式,常开,快闪,慢闪,关闭

看起来原理差不多

你这个灯还有太阳能板,搭配的是可充电镍氢电池,很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块已经超值了 公司年会发的那种发光棒子 拆开看也是一个牛屎芯加3个LED,供电是2颗LR44纽扣电池 ...

现在很少设备用纽扣镍氢电池了,说不定都是一二十年前的库存或拆机的。

网友F:
开始买的纽扣电池的,后来太费纽扣电池,换7号充电电池的了,这种不知道一次可以点亮多久,主要觉得,要么是白天骑,要么夜晚骑,没机会给它晒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始买的纽扣电池的,后来太费纽扣电池,换7号充电电池的了,这种不知道一次可以点亮多久,主要觉得,要么 ...

还没有测过具体可以多长,一直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