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转5V和3.3VTTL电平

楼主:
RS422转5V和3.3VTTL电平,我用的 MAX485/MAX3485,速度只有10M,有没有更快的,越快越好的芯片,求推荐!!!

网友A:
RS422包括RS485,没有那么高速度吧?你的RS422用在什么地方,要这么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422包括RS485,没有那么高速度吧?你的RS422用在什么地方,要这么高速度?

1 特性 • 达到或超出 TIA/EIA-422-B 和 ITU Recommendation V.11 标准的要求 • 由 3.3V 单电源供电运行 • 开关频率高达 32MHz • RS422 总线引脚的 ESD 保护 (参阅 ESD 等级 ) • 低功率耗散:27mW(典型值) • 开路失效防护 • 具有 ±200mV 灵敏度的 ±7V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 接受 5V 逻辑输入及 3.3V 电源(使能输入) • 输入滞后:35mV(典型值) • 与 AM26C32 和 AM26LS32 引脚对引脚兼容 • Ioff 支持局部断电模式运行

找到个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
去MAXIM的官网选型吧,有高速型号。不过,RS422/485并不适合高速通迅,长距、高可靠、廉价才是其特点。想高速通迅,还是选以太网,百兆、千兆都轻松。

网友:
我用的MAX487